锦锐单片机-CA51F152S3 家电类触控IC

楼主(2024-11-14):
CA51F152S3 系列芯片是基于 1T 8051 内核的 8 位微控制器,不仅保留了传统 8051 芯片的基本特性,通常情况下运行速度比传统的 8051 芯片快 10 倍,性能更加优越。芯片内置 16KB Flash 程序存储器,可多次重复编程,以及 768 字节 SRAM 方便客户开发复杂的应用。还集成了 14 路 12 Bit ADC、 14 路 Touch Key(不需外接电容)、16 Bit PWM、 I2C、2 路 UART、SPI、RTC、6Bit DAC、TMC、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支持 PWM、I2C、UART外设可以映射到不同管脚,还支持 IDLE、STOP 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强大的功能及优越的抗干扰性能使其可广泛应用于家电产品。

2 基本特性
内核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 8051 快 10 倍

兼容 8051 指令集, 双 DPTR 工作模式

存储器
Flash: 16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
Flash 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的数据。
RAM: 256 Byte 内部 RAM,512 Byte 外部 RAM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2.3V ~ 5.5V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40℃~+85℃

时钟系统

外部低速振荡器: 32.768KHz

内置低速 RC 振荡器:128KHz

内置高速 RC 振荡器:16MHz,精度为±1%@25℃(出厂校正)
电压 2.7V ~ 5.5V 支持系统时钟 16MHz
电压 2.3V ~ 5.5V 支持系统时钟 8MHz

定时器
3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 0,定时器 1,定时器 2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支持最多 14 个 GPIO 口,

支持推挽、开漏、上拉、下拉、高阻模式

推挽输出时,单个 GPIO 源电流最高可达 18mA@5V,灌电流最高可达 40mA@5V
GPIO 可软件模拟成 1/2 BIAS 的 LCD 驱动,不需外接电阻CA51F152S3X
6

TMC 功能
TMC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选 IRCL 或 XOSCL

中断时间最小单位,当时钟源选 IRCL 时为 512 个 IRCL 时钟周期,当时钟源选 XOSCL 时为 128 个 XOSCL
时钟周期

可配置中断时间为 1-256 个最小单位时间

中断系统

7 个有效中断源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5 个外部中断源 INT0~INT4

外部中断触发沿选择:INT0~1(上升沿、下降沿)、INT2~4(上升沿、下降沿、双沿)

中断输入引脚选择:INT0(P0.0)、INT1(P0.1)、INT2(P0.2)、INT3(P0.3),INT4 可选除 P0.0~P0.3 外的任
意 GPIO 引脚为中断输入引脚

模/数转换器(ADC/DAC)

支持 14 路 12 位 SAR ADC

支持 2 种基准电压源:VDD 和内部基准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可测量 VDD 电压

支持 1 路 6 位 DAC, 分 64 级电压段,可做 AD 采集按键功能

电容式触摸按键(Touch Key)

内置电容式触摸感应控制器

最大支持 14 路触摸通道,不需外接电容

高抗干扰性能,符合 EMC(CS 动态 10V,EFT 4KV)标准

支持触摸中断

支持触摸通道并联,可用于实现低功耗模式
PWM

支持 4 路 PWM 输出,每路可单独控制,在 16 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支持 PWM 中断功能

每路 PWM 输出引脚可映射至不同的 GPIO 引脚

通用串行接口(UART1/UART2)

支持 2 路全双工串口

支持 1 字节接收缓存
UART1/UART2 的 TX/RX 功能可映射至不同的 GPIO 引脚
I2C 接口

内置 1 路 I2C 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I2C 引脚 SCL/SDA 功能可映射到任意的 GPIO 引脚
SPI 接口
内置 1 个 4 线 SPI 接口,支持主从模式

低电压检测(LVD)

检测电压可设置为 2.2V、2.5V、2.7V、3.0V、3.3V、3.6V、3.9V 和 4.2V。CA51F152S3X
7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复位模式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上电/掉电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

看门狗
27 位看门狗定时器,16 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程序下载和仿真

支持 ISP 和 IAP

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低功耗
STOP 模式,电流<7uA
IDLE 模式,电流<30uA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55uA

封装类型:SOP16

CA51F152S3系列MCU用户手册_REV1.1(9).pdf

网友A:
不谈@1k 价钱的推荐,浪费时间,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