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GNSS毫米级定位模块

楼主(2024-11-14):
老板让找个静态定位精度在3-5mm的,找了一天,只找到一个精度在8mm的,如果有用过的师傅,可否推荐下型号或者厂家

网友A:
定位精度真能做这么高?   ;用才能到这标准吧?

网友B:
定位精度这么高的卫星定位技术应该还没有吧。应该还得配合一下地面设备才行,比如差分系统。但感觉也很难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C:
8mm理论上都不太可能吧,哪家的模块,发来看看是不是虚假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这么高的卫星定位技术应该还没有吧。应该还得配合一下地面设备才行,比如差分系统。但感觉也很难达 ...

对要有测量站和基准站

网友D:
RTK差分吗,就算这样也很难5mm内吧,GNSS的波长也就19cm,除非降低要求,只要静态精度5mm内就可行,比如时空奇点的GNSS接收机,至于需不需要、是不是虚假宣传就由楼主自己辨认了。

网友E:
军用信号都未必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F:
***********马克一下,备查**************
很好奇的问一下:
不知什么样的系统需要GNSS给你提供毫米级定位?目前最好的军用定位才分米级的吧?
毫米级?北斗做不到,伽利略做不到,GPS同样做不到,更不用说是民用的了。。
卫星离地面数千公里,靠的是远场电磁波来定位。
数千公里的距离,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一点小小的干扰,就能让结果误差到海里去了。
而且GNSS对于移动中的定位更精准,你的要求是静态定位,模块放着不动,数据都在飘。。
近场定位倒是可以做到mm级,比如光栅定位,常见的卡尺上就有用这个的,不用多说吧?
或许可以考虑近场定位,多种方式结合:微波、激光、惯性等等。
希望有更多的大神来参与,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G:
你老板应该是这行业的大拿,要不想不到这么精确的要求,再搞,应该是要做0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