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规则设置 两个规则之间是包含的关系还是平等的关系?规则之间有没有优先级?在...

楼主(2024-11-14):
Altium Designer 19规则设置 两个规则之间是包含的关系还是平等的关系?规则之间有没有优先级?在哪个页面设置才合理?如果要针对某一个网络,或者多个网络设置规则的话

网友A:
在 Altium Designer 19 中:
规则之间的关系:
包含关系与独立性:既存在一定的包含关系,也有独立性。比如,可以先创建一个规则规定所有网络的最小间距为一个基础值,然后再针对特定的网络(如电源网络)创建另一个规则单独规定其最小间距,此时针对电源网络的规则就对所有网络规则中的电源网络部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更具体的规定,即包含关系的体现。但对于其他与特定网络不相关的规则,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比如线宽规则和间距规则就是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型规则。
规则的优先级:规则之间是有优先级的。在规则编辑器中,可以为每个规则设置一个优先级值,优先级值越高的规则,其优先级越高。当多个规则对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属性设置了不同的值时,系统会优先采用优先级高的规则。例如,如果一个规则设置了某两个特定网络的间距为 0.2mm,而另一个优先级更高的规则设置这两个网络的间距为 0.3mm,那么最终会采用 0.3mm 的间距设置。
合理的设置页面:通常在创建 PCB 设计之初进行规则设置比较合理,但也可以在设计过程中随时根据需要修改。一般是在 PCB 电路板编辑环境下,从 Altium Designer 的主菜单中执行菜单命令 “Design/Rules …” 进入 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PCB 设计规则和约束)对话框进行设置。
针对某一个网络或多个网络设置规则:
在规则设置的相关选项中,可以点击 “Net”,并在筛选框中选择要限定的网络名,就可以单独为这个网络创建一条规则,此规则对其他网络无效。
点击 “Net Class”,并在筛选框中选择要限定的网络类名,可以为该网络类中的网络设置规则,效果与单个网络设置类似,但适用于一类网络。
点击 “Net and Layer”,在两个筛选框中分别填上要限定的网络和层的名称,可以单独为某一层上的某个网络设定规则,此规则仅对位于该层上的该网络有效。还可以使用高级选项中的筛选表达式来更灵活地设置针对特定网络的规则。

网友B:
好吧,假装看不见!在主楼的4张图中都有,左下方中间的那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是不是可以设优先级的呢?要不点一下试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而言:

规则包含关系: 比如,你可以创建一个规则,规定所有网络的最小间距为0.2mm,然后再创建一个 ...

那是在哪里设置规则呢  我上面有三个页面

网友C:
具体而言:

规则包含关系: 比如,你可以创建一个规则,规定所有网络的最小间距为0.2mm,然后再创建一个规则,规定电源网络的最小间距为0.3mm。后者会覆盖前者,因为电源网络是所有网络的一个子集。
优先级设置: 在规则编辑器中,您可以为每个规则设置一个优先级值。优先级值越高的规则,其优先级越高。
合理设置页面: 规则设置通常在创建PCB设计之初进行,但也可以在设计过程中随时修改。合理设置规则可以有效地保证PCB设计的质量和可靠性。
总结来说,Altium Designer的规则设置机制非常灵活,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PCB设计需求。通过合理设置规则的包含关系和优先级,您可以确保PCB设计符合设计规范,并提高设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