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的作用,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不就完事了?这样直接并联是不可能有带通带阻选...

楼主:
电容并联的作用,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不就完事了?这样直接并联是不可能有带通带阻选频功能的

网友A(2024-11-14):
是的。实际的电容是一个RLC串联,低频时显示为容性。多个并联可以改变电容的谐振频率。

网友B:
1. **放那么多同样的电容有什么好处?**
   - 这个问题询问在电路中使用多个相同电容的作用。通常,多个相同电容并联可以提高电容的总容量,同时也可以降低等效串联电阻(ESR),这对于电源滤波和稳定电压是有益的。

2. **电容并联等效于一个大电容,何不直接用一个大电容完事?**
   - 这个问题质疑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大容量电容,而是选择多个小电容并联。使用多个小电容可以提供更好的高频滤波效果,因为小电容在高频下的性能通常优于大电容。此外,多个小电容可以更好地分散热量,减少单个大电容可能的故障风险。

3. **而且还并联了小的电容,难道会存在带通带阻的作用?**
   - 这个问题探讨了并联小电容是否会产生带通或带阻滤波器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可以形成复合滤波器,这可能会在特定频率范围内提供更好的滤波效果,但通常这种设计是为了优化整体的电源滤波性能,而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带通或带阻特性。

网友C:
22μF是0603封装的最大容量
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22uF/RMB0.05, 47uF/RMB0.16太贵了

网友D:
EEblog有个视频讲这个

网友E:
导线中的高频电流具有趋肤效应,多个电容并联可以减少阻抗。收音机磁棒线圈采用多股纱包线也是这个原理。
另外导线本身是有电感的,因此电容片与电容腿脚之间其实是存在谐振频率的。将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可以减少谐振影响。

网友F:
设计并联多个电容的主要目的正如4楼所言,并且在PCB布局时分散放置在各个重要器件附近,在总容量相同条件下效果更佳。这个应用方法在成熟电路中很常见。

网友G:
1.尺寸。2.成本。3.LDO对输出电容的ESR要求

网友H:
4个22uF并联比一个88uF的ESR低得多,可能1/10都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 **放那么多同样的电容有什么好处?**
   - 这个问题询问在电路中使用多个相同电容的作用。通常,多 ...

非常正确的解释

网友J:
这应该是电容空间同电极厚度的问题,厂家在制造电容时会有因为电极太薄容易出次品,容易激穿,不耐压等。增加空间还得增加电极厚度,所以做出来的电容会比叠加还大得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的。实际的电容是一个RLC串联,低频时显示为容性。多个并联可以改变电容的谐振频率。

那并联多个不同的电容是可以对不同的频率做出响应码?比如直接并联就可以滤除多个不同的频段?

网友K:
引用 网友H:
4个22uF并联比一个88uF的ESR低得多,可能1/10都不到。

低的ESR有哪些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