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皮肤测试仪

楼主:
今天拆解了一个皮肤测试仪,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高手们知道它是怎么测量油脂的吗?

网友A(2024-11-15):
图6就是一个贴片的蜂鸣器。

图5的主控芯片SYD8811:盛芯微推出的高性能蓝牙BLE SoC芯片,集成了64MHz Cortex-M0处理器、32kB SRAM、512kB Flash、以及丰富的数字接口。

图7的探头的结构来看,上面有2个电极,测量人体的电阻?四周有发光二极管,中间的应该是光电二极管,测量人体透光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6就是一个贴片的蜂鸣器。

图5的主控芯片SYD8811:盛芯微推出的高性能蓝牙BLE SoC芯片,集成了64MHz Co ...

基本上应该如你所说,我又装上试了下,有蜂鸣声,那玩意的确是蜂鸣器。发光管应该是测反光率的(白不白看反光),中间有个光电管。电极除了测皮肤电阻,我也想不出还能测什么。测个电阻就知道皮肤油脂含量,也是够“科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应该如你所说,我又装上试了下,有蜂鸣声,那玩意的确是蜂鸣器。发光管应该是测反光率的(白不白看 ...

中间那个元件是光电感应的,看反光的效果来判定皮肤的白晞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底层的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应该如你所说,我又装上试了下,有蜂鸣声,那玩意的确是蜂鸣器。发光管应该是测反光率的(白不白看 ...

皮肤油脂含量应该是测透光率换算出来的。

网友D:
肤质检测的原理~BIA法(生物电阻抗法)利用人体的生物电阻特性而测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微电流在水分物质中传导性好,但在油脂成分中传导性差。

通过利用这一差值运算,向人体释放微电流测算的传导性,最终可得到水份量和油脂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肤质检测的原理~BIA法(生物电阻抗法)利用人体的生物电阻特性而测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微电流在水分物质中 ...

理论上就存在问题。假如油和水混合,水的导电率是10,油的导电率是0.1,这样根本就很难判断到油到底在导电中贡献了多少分量!再如极端情况,水将电阻降为了0(或者接近0),油存在与否根本,没影响了。
我也想过这个办法,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这就是忽悠人的。当然,如果皮肤水、脂含量比较固定,又与电阻呈一定关系,采集足够多的皮肤样本,采用查表法,还有点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