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设计完毕,不知道74hc595有没有错误?

楼主:
595是不是连接错误。

网友A(2024-11-15):
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B:
14号脚串行数据输入脚,相当于iic里面的SDA脚,你悬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号脚串行数据输入脚,相当于iic里面的SDA脚,你悬空了。

怎么接啊!

网友C:
这样接对吧!

网友:
这样接对吧!

像楼下那样接就行了。

网友C:
教程里E引脚里没有加电容和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教程里E引脚里没有加电容和电阻。

尽管上电之后大部分都是输出1,还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且这种1有时候是我们不想要的,例如接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所以加了阻容,使它是上电那段时间里面输出处于高阻态,等到CPU给了确定的想要的输出之后,才正常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尽管上电之后大部分都是输出1,还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且这种1有时候是我们不想要的,例如接NPN三极管驱动 ...

160K电阻可以不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0K电阻可以不要吧!

你该知道CMOS的输入端是阻抗是接近无穷大的,没有这个电阻,那电容充电要充到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60K电阻可以不要吧!

一般情况,E脚 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你要接电容的话,就接个电阻。
我是直接 E 脚接到  RLCK, 即RLCK 拉高时 直接消隐,RLCK 拉低时直接显示。多片HC595级连,同时操作段和位的时候,效果比E直接接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