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绘制问题

楼主:
请问大佬们,这三处是个什么元件,怎么画这三个元件呀

网友A(2024-11-16):
左上左下都应该是插口,右下看意思是防尘插口,不过应该是定制芯片什么的吧。这个直接自建元件就是了,或者在原理图把元件导出入库,然后你画原理图时也可以在库中调用

网友B:
左边的两个是com口可以用排针表示,右边的找个6*2的封装代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