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电路中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11-16):
释放脉冲

网友B:
升压输出整流

网友C:
升压给LED输出开关电源电路,与电感配合升压整流.

网友D:
给电感泄放用的,不加泄放会烧MOS

网友E:
单向导电

网友F:
这是降压

网友:
给电感泄放用的,不加泄放会烧MOS

电感泄放电流的回路是 ?

网友G:
续流,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那MOS管D极电压会上升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