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时序

楼主(2024-11-16):
请问一下大家,我有个传感器,需要四个定时器驱动,而且四个定时器需要保证严格的时序要求,若再程序运行的时候,我需要在上位机发送指令,更改其中一个定时器的ARR的值,我该如何保证四个定时器的时序仍按照严格的时序进行驱动呢

网友A:
如果多个定时时间与最小定时周期为整数倍关系,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什么传感器要这么奇怪的驱动?或者贴个时序图看看。

网友C:
changeTimerFrequency更新频率

网友D:
使用定时器链

网友E:
你觉得矛盾么? 4个定时器,还有严格的时序?
假定 第一个定时器 10, 第二个定时9, 你怎么保证 10次以后  第一个定时器 和 第二个定时器的时序?

网友F:
定时器时钟源不要用内部的,统一用一个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