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回路示意图,对不对?这样也采不到负载(灯)的电流吧?要怎么更改才能采集到...

楼主:
电流回路示意图,对不对?这样也采不到负载(灯)的电流吧?要怎么更改才能采集到灯头(负载)的电流

电流回路示意图,对不对?这样也采不到负载(灯)的电流吧?

电流回路示意图,对不对?这样也采不到负载(灯)的电流吧?要怎么更改才能采集到灯头的电流.jpg

摩托车控制盒(总成)

摩托车控制盒(总成)

网友A(2024-11-17):
太麻烦了,要么把四路LED驱动芯片换成Boost升压的、要么换成浮地Buck的。
欧创芯有很多LED驱动方案,价格和性能还不错。具体直接联系他们的FAE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要么把四路LED驱动芯片换成Boost升压的、要么换成浮地Buck的。
欧创芯有很多LED驱动方案,价格 ...

他们也没有智能控制的  我这是智能控制的车灯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