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多机通信拓扑图,这两个图是不是实现一样的效果。

网友A(2024-11-17):
左图的从机TXD发送1,被二极管截止所以主机的RXD接收到的也是1,当从机TXD发送0时,二极管导通钳位在0.3V左右,此时主机RXD接收到的是0。这里从机上加个二极管我没看出作用,可以不加
右图主机通信RXD需要一个负电压,当从机TXD发送1时二极管导通主机接收到1,当从机TXD发送0时,二极管截止主机RXD被下拉电阻到-10V

网友B:
建议直接使用通用的协议,比如MODBUS-RTU协议。

网友C:
建议直接用RS485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