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迷恋WS2812驱动,请老师帮忙看一下这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11-18):
这是STC官网stc32gDMA+spi+中断检测驱动ws2812的程序,想请老师指导修改成RGB为一组的追逐流水灯程序,试了几次没成。灯条为60灯的
在此感谢!!

以下是程:

#define        COLOR        255                                //亮度,最大255

#define        LED_NUM        60                                //LED灯个数
#define        SPI_NUM        (LED_NUM*12)        //LED灯对应SPI字节数

u8        edata  led_RGB[LED_NUM][3];        //LED对应的RGB,led_buff[ i][0]-->绿,led_buff[ i][1]-->红,led_buff[ i][0]-->蓝.
u8        edata  led_SPI[SPI_NUM];        //LED灯对应SPI字节数

bit                B_SPI_busy;                        //标志SPI发送忙
u16                SpiTxCnt;                        //SPI发送的起始地址. 每次的开始地址不同,产生跑马灯效果,其实数据不变。
u16                SpiTxNum;                        //SPI发送字节数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void          SPI_Config(u8 SPI_io, u8 SPI_speed);        //SPI初始化函数, 参数:  SPI_io: 切换到的IO, 0: 切换到P5.4 P1.3 P1.4 P1.5,  1: 切换到P2.2 P2.3 P2.4 P2.5, 2: 切换到P5.4 P4.0 P4.1 P4.3,  3: 切换到P3.5 P3.4 P3.3 P3.2,
                                                                                                //                                                SPI_speed: SPI的速度, 0: fosc/4,  1: fosc/8,  2: fosc/16,  3: fosc/2
void        LoadSPI(void);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
        do
        {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i)        ;
        }while(--ms);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16        i;
        u8        edata *px;

        WTST  = 0;
        CKCON = 0;
        EAXFR = 1;        //允许访问扩展寄存器

        SPI_Config(0, 1);        //SPI初始化函数, 参数:         SPI_io: 切换到的IO, 0: 切换到P1.2(或P5.4) P1.3 P1.4 P1.5,  1: 切换到P2.2 P2.3 P2.4 P2.5, 2: 切换到P5.4 P4.0 P4.1 P4.3,  3: 切换到P3.5 P3.4 P3.3 P3.2,
                                                //                                                SPI_speed: SPI的速度, 0: fosc/4,  1: fosc/8,  2: fosc/16,  3: fosc/2
        EA = 1;                                //允许总中断

        px = &led_RGB[0][0];        //亮度(颜色)首地址
        for(i=0; i<(LED_NUM*3); i++, px++)        *px = 0;        //清除所有的颜色

        led_RGB[0][1] = COLOR;        //红色 小时
//        led_RGB[0][0] = COLOR;        //绿色 分钟
//        led_RGB[0][2] = COLOR;        //蓝色 秒钟

        led_RGB[1][0] = COLOR;        //绿色 分钟
        led_RGB[2][2] = COLOR;        //蓝色 秒钟

        LoadSPI();        //将颜色装载到SPI数据
        i = 0;                //
        delay_ms(10);

        while (1)
        {
                B_SPI_busy = 1;                                //标志SPI发送忙
                SpiTxCnt = i * 12;                        //SPI发送的起始地址. 每次的开始地址不同,产生跑马灯效果,其实数据不变。
                SpiTxNum = SPI_NUM;                        //SPI发送字节数
                SPDAT = led_SPI[SpiTxCnt];        //SPI发送一个字节, 启动SPI发送,余下的字节由中断完成,发送完成后B_SPI_busy=0.

        //        if(++i >= LED_NUM)        i = 0;                        //逆时针
                if(--i >= LED_NUM)        i = LED_NUM-1;        //顺时针
                delay_ms(30);
        }
}

网友A:
#define        SPI_NUM        (LED_NUM*12)        //这个12从那来?不明白
可能要改为:
#define        SPI_NUM        (LED_NUM*3)        //LED灯对应SPI字节数
试试看这个:

void run_one_init()//单色递增
{
u8 i,j;
u8 color_val=0;

for (i=0;i<60;i++)
  {
    led_RGB[ i][1]=color_val;//60珠全单色

   color_val+=10 ;             //色值递增,无所谓色值多少、递增多少,只要不超255就OK,但色值超一定值后,人眼并不敏感了。。

  }

}
void run_one_shift()//单色色值转移

{
u8 i,temp_val;
u8 color_val=0;
temp_val= led_RGB[0][1]; //暂存第一珠的色值

for (i=0;i<59;i++)
  {
    led_RGB[ i][1]=led_RGB[i+1][1];//后珠色值移向前珠

   }
led_RGB[59][1]=temp_val; //最后一珠的色值由第一珠暂存获取

}

在main中:

.
.
.
run_one_init();
while(1)
{
run_one_shift();
ws2812_send_all(led_RGB...)... //发送整串色值
delay_ms()...  //按需插入延时

}

手上没有相应的灯带,你参考测试一下。

网友B:
我也迷恋,冠方论坛点灯大师太多了, 一起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PI_NUM        (LED_NUM*12)        //这个12从那来?不明白
可能要改为:
# ...

谢谢您指导,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