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工作台机电系统设计怎么做?

楼主(2024-11-18):
如题,X-Y工作台机电系统设计怎么做

网友A:
用什么做?全继电器系统还是PLC系统还是单片机系统?同步的还是异步的?真是开局一句话,剩下全靠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做?全继电器系统还是PLC系统还是单片机系统?同步的还是异步的?真是开局一句话,剩下全靠猜

意思就是三套全来 一遍!!

网友C:
先确定负载多少大,速度多少快,再决定用多少功率的电机,减速器和供电系统,再根据资金多少,决定控制系统。

网友D:
X-Y工作台机电系统, 一。闭环系统  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二,步进电机,三,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

网友E:
根据要求进行设计,X-Y转盘的技术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