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 之我见

楼主:
负反馈原理的根本:基准与虚短!

网友A(2024-11-19):
Xo,不是信息流的终点,Xf才是,
Xf,是不会经过任何修饰整理的,就这样100%迳往⊕处捅,
在负反馈电路中,Xs不光是讯号源,它还有另一重身份,基准!!

网友A:
这图有个小问题,⊕不应该是比较器,
比较器不是根据加法器的套路设计的,它的输出不合符减法运算。

网友A:
对于经典诠释,大家应该认清,
无论讯号还是反馈,输入端都是唯一的接收处,不会有别的地方,
返回输入端的,不是功率而是信息流,亦就是讯号由Xs「蜕变」成Xf的整个历程,
由于Xf被Xs钳定,所以,任何板块不论自身稳定与否,对Xf都几乎没有影响,部件A的温敏问题与个体差异就是这样被消隐的 (请注意,只是消隐,无法矫治),
但是,板块F包含有源器件,故其存在对Xo的稳定不利,这个方块图中的反馈系数,是〖Xf/Xo〗,输出之所以可调,是因为取样比可调,改变的正正就是反馈系数,
别忘了,被Xs钳定的,是Xf,那么,当你更改反馈系数,动的会是哪一个,自然就是Xo,如果板块F不稳定,Xo就休想稳定 (但无损于Xs对部件A的「消隐」作用)。

网友A:
部件A的增益,可以小于10,也可以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个体差异还真够离谱的,另外,温度也会改变部件A的增益,只是没有个体差异那么夸张,
问题是,一切元件,不论可调与否,有源无源,制造成形后就无法重构,想要把Xo整定,那最终还得搞到 Xi 的头上来,
那么,Xi就是跟部件A的增益成反比,在开环状态下,这力度得靠用户调较,负反馈的作用正好就是 让Xi根据部件A的增益自动适配,
这个以自动适配建立的Xi,就是 虚短,但有一点务必注意,偏置跟Xi不一样,偏置应该在开环状态下手动重设而不要依赖自动适配。

网友B(2025-01-10):
Xi= Xs-Xf,Xf=AFXi,Xo=AXi
放大倍数Au=Xo/Xs=A/(1+AF)
差分输入阻抗很大,放大倍数A足够大,Au≈1/F
负反馈分析:虚短(Up=Un)和虚断(Ii=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