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边框导入报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1-19):
边框无法导入,有知道的指点一次,谢谢!

网友A:
导入dxf文件的时候不要直接导,先在CAD软件里面新建一个公制单位的文件,复制你要图形,然后再从PADS导入你新建的dxf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dxf文件的时候不要直接导,先在CAD软件里面新建一个公制单位的文件,复制你要图形,然后再从PADS导入你 ...

CAD默认的的就公制mm的,转AD都没问题啊

网友B:
将图形边框复制到另一个能导入正确的dxf文件, 然后再导入到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