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H1K08无法烧录

楼主:
新手求助,STC8H1K08焊在板子上,只接出RXD,TXD,VCC和GND,没有其他器件。用电源箱供电3.3V,电脑的串口烧录,软件先点下载编程,电源箱再给电,就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交换RX,TX试过,先给电再接上芯片的VCC,GND试过,都不行,各位大佬,哪里有问题呀

可以烧录了,供电要5V可以烧录,这是为什么,datasheet上工作电压是1.9-5.5V。主板上只有3.3V的电源,这样没法用了

接线

接线

网友A(2024-11-19):
那肯定是你的串口转换芯片不支持3.3V

网友B:
你串口芯片的问题,实测STC8H系列 2.9V供电 依然成功烧录。再低没试过,应该可能再低也可以。

网友C:
下载器要加二极管,看规格书电路吧,因为串口会漏电过去使芯片不能复位

网友D:
换串口烧录器,你那个烧录器串口有漏电,导致单片机不能彻底断电,进入不了编程模式。

网友E:
可以直接加上这个串口电路

网友F:
STC免冷启动下载器,5块包邮,你值得拥有
如果是刚刚开始学单片机,那就尽量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免冷启动下载器,5块包邮,你值得拥有
如果是刚刚开始学单片机,那就尽量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这靓仔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