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问题 blaster下载时不稳定

楼主(2024-11-19):
哪位师傅?对这个比较有经验,我这个下载时不稳定,一般情况下是新上电不好使嗯,重新上电几次就又能用了,然后下一次再重新上电又不好使,哪位师傅遇到这种情况给说说经验呗,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

网友A:
USB2.0的设备不要插1.1上面、供电不足或驱动版本不兼容都可能导致异常、不要接什么USB HUB之类的。

网友B:
要么驱动程序有问题,要么是USB插头接触不好, 换一台电脑调试,中间不要用USB1出4的这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