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不能转成焊盘,有没有好的办法?AD23以后的版本好像是可以的,我这个是旧版本

楼主:
铜皮不能转成焊盘,有没有好的办法?AD23以后的版本好像是可以的,我这个是旧版本

网友A(2024-11-20):
你可以给它一个NET (如GND)

如果你想能上锡, 就选中它, 复制一份在TOP  SOLDER层,(或你想要的其它形状在TOP SOLDER层) 开的形态就是上锡的形状 (也就是开窗).

(如果你想在BOTTOM 层, 就在BOTTOM SOLDER 开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给它一个NET (如GND)

如果你想能上锡, 就选中它, 复制一份在TOP  SOLDER层,(或你想要的其它形状在 ...

PASTE层是不是必须的  好像直接赋予SODER就可以上锡了 那PASTE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STE层是不是必须的  好像直接赋予SODER就可以上锡了 那PASTE的意义何在呢

SODER是开窗,不会输出钢网数据
PASTE会输出钢网数据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ODER是开窗,不会输出钢网数据
PASTE会输出钢网数据
我是这样理解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