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是不是都要添加库的路径?

楼主:
谢谢大家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网友A(2024-11-21):
第一个是工程库,是加载到工程项目中的,打开项目自动加载的。第二个是全局库,就是你打开软件后建立多少个项目或者单独的图纸都可以调用这个列表中的库元件,不会随项目保存,也就是说,你有一个项目用到了自建库文件,如果这个文件在另一台没有这个自建库的电脑上打开的话,可能会提示没有元件对应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