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下面的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电路不明白工作原理,特向各位大佬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A(2024-11-20):
电路干啥的?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还用电池供电?

网友B:
根据您提供的电路图,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一个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发生器,它可能用于控制电机的速度。以下是一些关键点,它们支持这个电路可以用于驱动电机并调速的观点:

1. **振荡器部分**:U5 可能是一个振荡器芯片,它产生一个时钟信号(CK),这个信号可以作为PWM信号的时钟基础。

2. **PWM信号生成**:Q17、Q18、Q19、Q20 和 Q21 可能是用于生成PWM信号的晶体管。PWM信号是通过改变输出电压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速度的常用方法。

3. **二极管和电容**:D4、D3 和 C5、C6 可能用于信号整形和稳定,这对于产生干净的PWM信号至关重要。

4. **驱动能力**:Q22 可能是一个功率晶体管,用于放大PWM信号,以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电机。

5. **搜索结果支持**:搜索结果中提到了PWM调速是一种通过改变电源电压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这与电路中可能存在的PWM信号生成和放大功能相符合。

6. **电路的输出**:OUT2 可能是电路的输出,用于驱动电机。如果这个信号是PWM信号,那么它可以直接用于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C:
Q6应该是续流二极管,与Q22 产生电机的可调工作电压VC,从而让电机转速可调,U5-6 U5-4控制电机正反转,OUT接电机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这个电路供电是3.7V锂电池,驱动24V的电机正反转的,芯片不知道具体的型号,但是不清楚3.7V怎么样升到24V呀?对升压部分电路工作原理不清楚?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这个电路供电是3.7V锂电池,驱动24V的电机正反转的,芯片不知道具体的型号,但是不清 ...

大概Q22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Q6是个肖特基,把L2的感应电势送到VC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概Q22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Q6是个肖特基,把L2的感应电势送到VC上?

谢谢大佬回复,我也了找了相关的资料,原理就是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