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齐单片机使用晶振的一些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用九齐的062F的PA6,PA7来接32768的晶振,想问IO要怎么配置,是PA6是输入,PA7输出吗,如果是PA7输出,那么是输出高还是低。

网友A(2024-11-22):
在 IDE中的项目设置中设置配置字,E_LXT就是外部低速时钟看一下数据手册中的说明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