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74HC573芯片 走线走了太长,是否合理?

楼主(2024-11-21):
实在没办法才这样连的,有没有更好的连接方法,讨教了!
空间太小了。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应用电路建议使用官方推荐电路,参考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应用电路建议使用官方推荐电路,参考芯片手册。

说错了
应该是走线走了太长,是否合理

楼主:
74HC573这样连接,合理吗?电线有点长。

网友B:
89C51/52、573的速度都不是太快,远远达不到“高速信号”的门槛,也就无所谓走线长短,能连通就是成功,再慢慢优化变短,就行了。
走线短是为了工艺,还是为了信号,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线,可自由把握。。

网友C:
能联通就行,不是什么高速信号

网友D:
就51单片机的速度, 不是高速信号, 连通线路,最后铺铜尽量全部铺满. 99.9%的不会因为信号不完整导致异常.

网友E:
低频信号随便连连,不是太过分都行,不过还是建议信号线紧密整齐排列,减小线长和过孔数量,空余空间都覆铜,不是说信号不通,是减少可能存在的EMC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