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线充电的发射和接收芯片要匹配

楼主(2024-11-22):
接收端随便用个宽电压的稳压芯片,不可以吗
接收端的线圈电感量越大越好吗

网友A:
1. **原理基础**
   - 无线充电主要是基于电磁感应原理或者磁共振原理。以电磁感应为例,当发射端的线圈通入交变电流时,会产生交变磁场。接收端的线圈在这个交变磁场中会感应出电动势,从而实现电能的传输。
   - 发射和接收芯片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控制作用。发射芯片控制发射线圈中的电流频率、强度等参数,接收芯片则需要对接收线圈感应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将其转换为可以为设备充电的电能。
2. **频率匹配的重要性**
   - **高效能量传输**:如果发射和接收芯片的频率不匹配,就会导致能量传输效率大幅降低。例如,发射芯片设定的工作频率是100kHz,而接收芯片设计用于接收150kHz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接收端无法很好地耦合发射端产生的磁场,因为其谐振频率与发射端不一致。就像两个人说话,一个用中文频率(可以理解为语言节奏),一个用英文频率,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传递,大量的能量会在传输过程中以热等形式损耗掉。
   - **避免干扰**:合适的频率匹配有助于避免电磁干扰。在无线充电系统中,周围可能存在其他无线设备,如蓝牙设备、Wi - Fi设备等。当发射和接收芯片频率匹配且工作在规定的频段时,能够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同时也能降低自身受外界干扰的程度。如果频率不匹配,可能会产生杂散的电磁信号,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影响整个电磁环境的稳定性。
3. **功率匹配的关键作用**
   - **保护设备安全**:发射和接收芯片的功率匹配对于设备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发射端功率过大,而接收芯片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可能会导致接收端芯片过热甚至损坏。例如,一些小型的无线充电接收设备,如智能手表的接收芯片,其设计功率较低。如果将其放在为大功率设备(如平板电脑)设计的高功率发射端上充电,接收芯片就可能因为过载而损坏。
   - **实现最佳充电效果**:功率匹配能够确保充电过程在合适的速度下进行。当发射和接收芯片功率适配时,接收端能够根据自身的电池容量、充电状态等因素,从发射端获取合适的功率,从而实现快速而安全的充电。例如,手机在电量较低时可以以较高功率充电,随着电量升高,接收芯片会和发射芯片配合,适当降低充电功率,这种动态的功率匹配是通过发射和接收芯片之间的协调来实现的。
4. **通信协议和兼容性匹配**
   - 现代无线充电系统中,发射和接收芯片还需要在通信协议上进行匹配。通信协议用于在充电过程中传输信息,如设备的电量、充电状态、是否充满等信息。如果芯片之间的通信协议不匹配,发射端可能无法准确了解接收端的需求,导致充电过程无法正常进行。例如,有的无线充电系统支持智能调节充电功率,根据接收端反馈的温度信息来调整功率。如果通信协议不匹配,发射端就无法获取接收端的温度信息,可能会一直以高功率充电,从而引发安全隐患。而且,不同的无线充电标准(如Qi标准、AirFuel标准等)也要求芯片在兼容性方面进行匹配,以确保在符合标准的设备之间实现正常的无线充电。

网友B:
无线充电基于发射器和接收器使用的频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