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上传印版图与原理图

楼主:
我是刚入网的小白。请问,发帖时,帖子中用PROTER绘制的印版图与原理图如何操作才能上传?谢谢回复。

网友A(2024-11-22):
1,使用截图软件,将原理图,或PCB图截图以后保存为JPG或PNG格式的文件,然后 发贴时,选择高级模式,以图片形式上传,
2,用PROTEL软件将原理图和PCB图导出为PDF格式文件,然后以附件形式上传到论坛;

在需要插入图片的地方,点击需要的图片,即可插入

网友B:
高手们:我在拆机乐园中发的“拆机理电路-养生壶”一文,其中的印版图和原理图均已转换为png格式,但是清晰度较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