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107VC配RTL8201程序

楼主(2024-11-22):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在用stm32f107vct6这款芯片,现有的软件PHY使用的是DM9162,现要改为Realtek820,采用RMII模式。求官方例程或原始代码!

网友A: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代码示例,包括初始化以太网、配置GPIO、初始化ETH模块等步骤:

#include "stm32f10x.h"

// 以太网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etherne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ure;
    uint32_t time = 0;
    #define TIME_OUT        0x0003FFFFul

    /* 使能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ETH_MAC | RCC_AHB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Periph_ETH_MAC_Rx, 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选择中断向量表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使能以太网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TH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以太网引脚配置 */
    /* AF Output Push Pull: */
    /* -ETH_RMII_MDIO: PA2 */
    /* -ETH_RMII_MDC: PC1 */
    /* -ETH_RMII_TX_EN: PB11 */
    /* -ETH_RMII_TXD0: PB12 */
    /* -ETH_RMII_TXD1: PB13 */
    /* Configure PA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1, PB12 and PB1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nput: */
    /* -ETH_RMII_REF_CLK: PA1 */
    /* -ETH_RMII_CRS_DV: PA7 */
    /* -ETH_RMII_RXD0: PC4 */
    /* -ETH_RMII_RXD1: PC5 */
    /* Configure PA1 and PA7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4 and PC5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配置为MII或者RMII,当前为RMII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 重置以太网 */
    ETH_DeInit();
    ETH_SoftwareReset();
    /*等待重置完成*/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以太网配置, 填充ETH_InitStructure结构体,最后调用 ETH_Init()配置以太网*/
    ETH_StructInit(&ETH_InitStructure);
    /*------------------------   MAC   -----------------------------------*/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Enable;
    #endif
    /*------------------------   DMA   -----------------------------------*/
    ETH_InitStructur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t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初始化以太网,第二个参数为PHY芯片地址*/
    ETH_Init(&ETH_InitStructure, 0x01); // Realtek820 PHY地址通常为0x01

    //接收描述符初始化
    rx_descr_init();
    //发送描述符初始化
    tx_descr_init();

    /* 使能正常总中断和接收中断*/
    ETH_DMAITConfig(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ENABLE);
    //使能发送和接收
    ETH->DMAOMR |= DOMR_ST | DOMR_SR;
    ETH->MACCR |= MCR_RE | MCR_TE;
    //配置MAC地址,否则只能收到广播数据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MAC_Address0, own_hw_adr);
}

// 使能和禁止以太网中断
void int_enable_eth(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Enable function. */
    NVIC->ISER[1] = 1 << 29;
}

void int_disable_eth(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Disable function. */
    NVIC->ICER[1] = 1 << 29;
}

// 发送一帧数据(提供给RL-TCPnet的接口函数)
void send_frame(OS_FRAME *frame) {
    U32 *sp, *dp;
    U32 i, j;
    j = TxBufIndex;
    /* 等待之前数据发送完 */
    while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j].Addr;
    /* 拷贝需要发送的数据到发送描述符指定的内存 */
    for (i = (frame->length + 3) >> 2; i; i--) {
        *dp++ = *sp++;
    }
    //发送数据量
    Tx_Desc[j].Size = frame->length;
    //修改发送描述符属于DMA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 往DMATPDR中写数据开始DMA传输 */
    if ((ETH->DMASR | DSR_TBUS) != 0) {
        ETH->DMASR = DSR_TBUS;
        ETH->DMATPDR = 0;
    }
    if (++j == NUM_TX_BUF) j = 0;
    TxBufIndex = j;
}

// 以太网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接收以太网数据)
void ETH_IRQHandler(void) {
    /* Ethernet Controller Interrupt function. */
    OS_FRAME *frame;
    U32 i, RxLen;
    U32 *sp, *dp;
}

// 接收描述符初始化
void rx_descr_init() {
    // 初始化代码
}

// 发送描述符初始化
void tx_descr_init() {
    // 初始化代码
}

// 配置MAC地址
void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MAC_Address_TypeDef* MACAddr, uint8_t *Addr) {
    // 配置代码
}

// 以太网硬件重置
void ETH_SoftwareReset() {
    // 重置代码
}

// 检查重置状态
uint32_t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 检查状态代码
    return 0;
}

// 以太网初始化
void ETH_Init(ETH_InitTypeDef* Init, uint8_t PhyAddress) {
    // 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中断配置
void ETH_DMAITConfig(uint32_t DMA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中断配置代码
}

// 以太网MAC地址配置
void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MAC_Address_TypeDef* MACAddr, uint8_t *Addr) {
    // MAC地址配置代码
}

// 以太网软件重置
void ETH_SoftwareReset() {
    // 软件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中断配置
void ETH_DMAITConfig(uint32_t DMA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DMA中断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T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Tab, uint8_t *TxBuff, uint32_t TxBuffCount) {
    // DMA传输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R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Tab, uint8_t *RxBuff, uint32_t RxBuffCount) {
    // DMA接收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T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uint32_t IOC) {
    // 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R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
    // 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T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Tab, uint8_t *TxBuff, uint32_t TxBuffCount) {
    // DMA传输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R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Tab, uint8_t *RxBuff, uint32_t RxBuffCount) {
    // DMA接收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T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uint32_t IOC) {
    // 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R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
    // 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DMA中断配置
void ETH_DMAITConfig(uint32_t DMA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中断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T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Tab, uint8_t *TxBuff, uint32_t TxBuffCount) {
    // DMA传输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缓冲区配置
void ETH_DMARxDescChain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Tab, uint8_t *RxBuff, uint32_t RxBuffCount) {
    // DMA接收缓冲区配置代码
}

// 以太网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T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uint32_t IOC) {
    // DMA传输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以太网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
void ETH_DMARxDescInit(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uint32_t BufferAddr, uint32_t BufferLength) {
    // DMA接收描述符初始化代码
}
```

需要根据Realtek820的数据手册来配置PHY寄存器,以确保PHY与STM32F107VCT6芯片正确通信。您还需要实现`rx_descr_init`、`tx_descr_init`、`ETH_MACAddressConfig`、`ETH_SoftwareReset`、`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ETH_Init`、`ETH_DMAITConfig`、`ETH_DMATxDescChainInit`、`ETH_DMARxDescChainInit`、`ETH_DMATxDescInit`、`ETH_DMARxDescInit`等函数的具体实现。这些函数的具体实现取决于您的硬件配置和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代码示例,包括初始化以太网、配置GPIO、初始化ETH模块等步骤:

谢谢!!

网友B(2025-01-14):
#include "stm32f10x.h"

// 以太网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etherne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ure;
    uint32_t time = 0;
    #define TIME_OUT 0x0003FFFFul

    /* 使能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ETH_MAC | RCC_AHB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Periph_ETH_MAC_Rx,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选择中断向量表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使能以太网全局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TH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以太网引脚配置 */
    /* AF Output Push Pull: */
    /* -ETH_RMII_MDIO: PA2 */
    /* -ETH_RMII_MDC: PC1 */
    /* -ETH_RMII_TX_EN: PB11 */
    /* -ETH_RMII_TXD0: PB12 */
    /* -ETH_RMII_TXD1: PB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nput: */
    /* -ETH_RMII_REF_CLK: PA1 */
    /* -ETH_RMII_CRS_DV: PA7 */
    /* -ETH_RMII_RXD0: PC4 */
    /* -ETH_RMII_RXD1: PC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配置为MII或者RMII,当前为RMII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 重置以太网 */
    ETH_DeInit();
    ETH_SoftwareReset();

    /* 配置以太网参数(这里需要根据Realtek820的具体寄存器配置进行调整) */
    // 示例配置,具体值需要根据Realtek820的数据手册进行设定
    ETH_InitStructure.ETH_MACConfig = ETH_MACConfig_WatchdogTimeout | ETH_MACConfig_Jabber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ode = ETH_Mode_RMII;
    ETH_InitStructure.ETH_Speed = ETH_Speed_10M; // 或者ETH_Speed_100M,根据Realtek820的能力设定
    ETH_InitStructure.ETH_DuplexMode = ETH_DuplexMode_Full; // 或者ETH_DuplexMode_Half
    ETH_InitStructure.ETH_RxMode = ETH_RxMode_StoreForward;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ping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ping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ourceAddrFilter = ETH_SourceAddrFilter_Normal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ACAddrConfig = ETH_MACAddrConfig_MACAddr0;
    ETH_Init(&ETH_InitStructure, PHY_ADDRESS); // PHY_ADDRESS需要根据Realtek820的实际地址设定

    /* 初始化DMA描述符链表、启动以太网接收和发送等后续操作(这里省略,具体实现根据需求编写) */
}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代码(包括时钟、中断等) */
    /* 调用以太网初始化函数 */
    init_ethernet();

    /* 主循环代码 */
    while (1) {
        /* 主循环逻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