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降压芯片已经有DIM使能端可以控制车灯的开和关,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供...

楼主(2024-11-22):
车灯降压芯片已经有DIM使能端可以控制车灯的开和关,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供电端?目的是为了双重开关更安全?多一个保障? 车灯降压芯片已经有DIM使能端可以控制车灯的开和关,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

网友A:
1增加可靠性,防止芯片损坏而造成led失控。
2有些芯片并不能完全关断输出,只能外加mos
3图中拓扑有些小错误

网友B:
断开设备与电池的连接是最后一道保护措施。这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设备与电池的连接是最后一道保护措施。这是要求。

嗯嗯   明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加可靠性,防止芯片损坏而造成led失控。
2有些芯片并不能完全关断输出,只能外加mos
3图中拓扑有些小 ...

哪里有错误  直接指出来

网友C:
关了DIM,灯还是有高压的,因为恒流驱动是NO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了DIM,灯还是有高压的,因为恒流驱动是NOMS

NOMS和高压是什么意思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