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实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11-23):
这个仿真实验代码调试了很久也没有做出来,大佬能否提供一些具体思路

网友A:
有问题请描述问题,预计表现,实际表现,提供代码,报错信息

网友B:
您有可供验证的测试代码吗?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CLK= P3^1;
sbit EOC = P3^0;
sbit CS = P2^7;
sbit WRR = P3^6;
sbit RDD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Table[] =
{
    0xC0, // 0
    0xf9, // 1
    0xa4, // 2
    0xb0, // 3
    0x99, // 4
    0x92, // 5
    0x82, // 6
    0xf8, // 7
    0x80, // 8
    0x90  // 9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20; j++);  // 调整 120 的值以改变延时长度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 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模式)
    TH0 = 0xFC;      // 设置初值高位
    TL0 = 0x18;      // 设置初值低位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开启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0xFC;      // 重置初值高位
    TL0 = 0x18;      // 重置初值低位
    P3 ^= 0x02;   // 翻转P3.1电平(高->低或低->高)
}

void ADC_START()
{
         CS = 0;
         WRR = 0;
         delay(1);    // 稳定信号
         CS = 0;
     WRR = 1;    //与非让START为低电平,不触发
         delay(1);
}

unsigned char ADC_GET()
{
        while (EOC == 0); // 等待 EOC = 1,表示转换完成
        delay(5);
        RDD = 0;
        CS = 0;
        delay(5);
        return P0;       // 返回采样结果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digits[3];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osition[]={0x02,0x04,0x08};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CS = 1;
    WRR = 1;
        while (1)
        {
                 ADC_START();
                 Result = ADC_GET();
                 RDD = 1;
                 CS = 0;
                 Result = Result*100/51;
                 digits[0] = Result/100;                           //最高位
             digits[1] = Result%100/10;
              digits[2] = Result%100%10;    // 小数部分
                 for(i = 0;i<3;i++)
                 {
                        P2 = position[i];
                        P1 = SegmentTable[digits[i]];
                        if(i == 0)
                        {
                                P1 = P1 -0x80;
                        }
                        delay(1);
                        P2 = 0x00;

                 }
    }
}

现在已经实现功能了,但是数码管会闪烁
而且delay函数没法往下调了,j到119甚至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C:
共阳数码管的四个公共端,供电不足,AT89C52的拉电流有400微安,又加了限流电阻,根本驱动不了数码管,com1-com4用三极管驱动试试吧

网友C:
不想用三极管,也可以吧r12-r15四个限流电阻改为上拉电阻

网友C:
你那种是限流,改用上拉提高驱动能力就行了

网友D:
你用AI8051U  兼容的  直接USB仿真,排产故障更简单

网友E:
数码管动态显示会受A/D芯片转换时间的影响,出现闪烁,建议数码管用定时器扫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