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放电时间问题

楼主(2024-11-23):
18650电池,0.7毫安放电,从4.2V放到3.4V,要多长时间。

网友A:
简单计算,18650多种容量,假设充满,1AH=1000mAH,用1000/0.7=1428小时,实际使用会有电池自放电,电压下降影响的因素。准确容量参考放电曲线的电压值再修正下,曲线找供应商要。或者将放电电流乘以100倍,实际测量。将该时间再乘以100.实际会更长。

网友B:
18650电池有1500mah也有2200mah更有不到500mah的报废电池,它们能放电多长时间。

网友C:
根据电池的安培小时值计算放电时间。

网友D:
实在懒得算,自己做个试验也就知道了,肯定不到半个月,理论和实际会有一些出入,时间不长,自己动动手,更有把握,不过前提是知道电池电量,充满电了再开始做实验

网友E:
放电时间=容量/放点电流

网友F:
不讲容量,不考虑内阻,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