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系列LQFP32驱动TM1621D显示LCD例子搞了两个月希望你们不要再搞这么

楼主(2024-11-23):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用法总节
为什么要用LCD显示。   便宜   省电  0.5-2元左右
为什么选插脚      好焊好调试
为什么选TM1621D  qsop24  脚少个小 省电 省钱够用。 专业芯片用于处理显示LCD  某一个宝几毛
为什么用STC32G做测试  因为简单一个主文件搞定 分立模块
最近是2024年11月用到不到两个月把这个简简单单的东西看明白分享记录一下。希望以后的人别用这么多的时间!
关于程序。这个程序用的是TM1621D的官方例子改的。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正常。用的是P2口做的驱通信口。
这个是可以用的程序。

最后看了太多的论坛还有CSDN上的文章,基本没有人说出真正可以用的例子用51单片机驱动TM1621D显示LCD。  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懂。那就让我来说一下吧。
关于单片机方面就不用说了就用STC32G   8K64  还是12K128都可以 用32脚是为了好手工焊接。开P2为准双向口用于发送数据。用P3M0 |= 0x30; P3M1 &= ~0x30;   //34  35  用于给屏供电

关于TM1621D 这个的规格书在百度上一找就可以找到。
关于TM1621D SSOP24 的引脚排列可以在立创上看。
4个COM对应好屏上的COM口。

SEG9-SEG22  画版的时候用了哪些写代码的时候就操作哪些。然后自己对应。

关于屏幕要选不带LCD的经角少便宜的 1/3偏压 4公共口  的做测试。

关于程序:用这样的一组就用这个程序就可以了。主要用下面的代码做测试

//        WriteOneData(0x09,0x04);         //意思是写到seg09 上  COM写0001   0010   0100  1000   对应0x 01  02  04   08正常会显示一个笔画。

关于我踩过的坑
1 屏没拿到厂家的对的真值表
2 屏的COM认错
3 通信脚没有改
4 通信脚没做IO设置
5 问专业的人不给钱人家也没法给你找到错的地方。
6 屏的尺寸看错PCB孔距画错
7 没认真看TM1621D的规格书。直到到了20多次以后
8 问不懂的销售没什么用。
9 TM1621D的2013年的例子没有详细的注释
10 买屏一定要要到规格书要到对的规格书。
11 如果显示乱码大概率就是COM搞错了。
12 VCC和VLCD之间看规格书说需要接个可调电阻这个不要省。最少加个10K多的电阻
13 实践出真知
14 之前显示不到用了很久才又买了逻辑分析仪之前的找不到了。
15 验证发送数据是对的之后才可以确定程序对不对。本程序已经修改了少量代码使通信波形更稳定
16 为了以后别人和我都可以看懂下面的代码。主机对这个做上有用的注释方便移槙。
17 为什么没写出显示0123456789的代码  因为画的板不一样写法不一样。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32G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下载时, 选择时钟 11.0592MHz ******************************************/

#include "comm\STC32G.h" //STC官方文件没做修改用的是STC32GLQFP32 32脚的芯片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1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宏定义

  12.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用法总节
  13. 为什么要用LCD显示。   便宜   省电  0.5-2元左右
  14. 为什么选插脚      好焊好调试
  15. 为什么选TM1621D  qsop24  脚少个小 省电 省钱够用。 专业芯片用于处理显示LCD  某一个宝几毛
  16. 为什么用STC32G做测试  因为简单一个主文件搞定 分立模块
  17. 最近是2024年11月用到不到两个月把这个简简单单的东西看明白分享记录一下。希望以后的人别用这么多的时间!
  18. 关于程序。这个程序用的是TM1621D的官方例子改的。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正常。用的是P2口做的驱通信口。
  19. 这个是可以用的程序。

  20. 最后看了太多的论坛还有CSDN上的文章,基本没有人说出真正可以用的例子用51单片机驱动TM1621D显示LCD。  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懂。那就让我来说一下吧。
  21. 关于单片机方面就不用说了就用STC32G   8K64  还是12K128都可以 用32脚是为了好手工焊接。开P2为准双向口用于发送数据。用P3M0 |= 0x30; P3M1 &= ~0x30;   //34  35  用于给屏供电

  22. 关于TM1621D 这个的规格书在百度上一找就可以找到。
  23. 关于TM1621D SSOP24 的引脚排列可以在立创上看。
  24. 4个COM对应好屏上的COM口。

  25. SEG9-SEG22  画版的时候用了哪些写代码的时候就操作哪些。然后自己对应。

  26. 关于屏幕要选不带LCD的经角少便宜的 1/3偏压 4公共口  的做测试。

  27. 关于程序:用这样的一组就用这个程序就可以了。主要用下面的代码做测试

  28. //        WriteOneData(0x09,0x04);         //意思是写到seg09 上  COM写0001   0010   0100  1000   对应0x 01  02  04   08正常会显示一个笔画。

  29. 关于我踩过的坑
  30. 1 屏没拿到厂家的对的真值表
  31. 2 屏的COM认错
  32. 3 通信脚没有改
  33. 4 通信脚没做IO设置
  34. 5 问专业的人不给钱人家也没法给你找到错的地方。
  35. 6 屏的尺寸看错PCB孔距画错
  36. 7 没认真看TM1621D的规格书。直到到了20多次以后
  37. 8 问不懂的销售没什么用。
  38. 9 TM1621D的2013年的例子没有详细的注释
  39. 10 买屏一定要要到规格书要到对的规格书。
  40. 11 如果显示乱码大概率就是COM搞错了。
  41. 12 VCC和VLCD之间看规格书说需要接个可调电阻这个不要省。最少加个10K多的电阻
  42. 13 实践出真知
  43. 14 之前显示不到用了很久才又买了逻辑分析仪之前的找不到了。
  44. 15 验证发送数据是对的之后才可以确定程序对不对。本程序已经修改了少量代码使通信波形更稳定
  45. 16 为了以后别人和我都可以看懂下面的代码。主机对这个做上有用的注释方便移槙。
  46. 17 为什么没写出显示0123456789的代码  因为画的板不一样写法不一样。
  47. */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定义和其它功能无关的LCD显示功能的引脚还有操作程序用P20 21 22  P34 35 用于给TM1621D和屏供电 1621D驱动*/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宏定义
/******************TM1621D模块命令定义*********************/
#define SYSDIS   0x00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开LCD偏压
#define RC       0x30    //内部RC振荡
#define BIAS     0x52    //1/3偏压 4公共口
#define WDTDIS   0x0a    //禁止看门狗
#define WDTEN    0x0e    //开启看门狗
/*根据屏设置用内部LCD偏压也就是显示不显示到LCD 关看门狗 适合//1/3偏压 4公共口  需求屏*/

/********************定义控制端口这里要根据实际情况接线**********************/
sbit CS=P2^0;
sbit WRITE=P2^1;
sbit DATA=P2^2;

/********************定义数据这里可以说是没有用的TM1621D官方代码*************************/
uchar code Smg[16]={0x05,0xff,0xc7,0xE5,0x6C,0xAD,0xaf,0xE0,0xef,0xed,0xee,0x2f,0x8b,0x67,0x8f,0x8e};  //0~F字型码
uchar code Tab0[16]={0x08,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清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0;i<500;i++);
}
/********************从高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H(uchar Data, 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TM1621D,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ITE=0;

  if(Data&0x80)                                   //从最高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WRITE=1;
  nop;
  Data<<=1;
}
WRITE=0;
DATA=0;
}
/********************从低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L(uchar Data,uchar Cnt) //Data 的低cnt位写入TM1621D,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WRITE=0;
                nop;
   if(Data&0x01)                                 //从低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WRITE=1;
                 nop;
        Data>>=1;
}
  WRITE=0;
  DATA=0;
}

/********************写入控制命令*************************/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CS=0;
nop;
Write_Data_H(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ite_Data_H(Cmd,8);      //写入命令数据
CS=1;
nop;
}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实际写入后4位************/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 uchar Data)
{

Addr=Addr<<2;
CS=0;
nop;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6);  //写入地址数据
Write_Data_L(Data,4);     //写入数据
nop;
CS=1;
nop;
}

/*********连续写入方式,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基本不用可以去掉)************/
void Write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CS=0;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i=0;i<cnt;i++)                //写入数据
{
   Write_Data_L(*p,8);
   p++;
}
CS=1;
nop;
}

/*******************TM1621D初始化**********************/
void TM1621D_init()
{
CS=1;
WRITE=1;
DATA=1;
nop;
delay_nms(1);
WriteCmd(BIAS);                 //1/3偏压 4公共口
WriteCmd(RC);                         //内部RC振荡
WriteCmd(SYSDIS);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WriteCmd(WDTDIS);                                                                 //禁止看门狗
WriteCmd(SYS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Cmd(LCDON);                 //开LCD偏压
}

/*************TM1621清屏函数用了这个对1621D应该是全屏清空才是对的*****************/
void Clear1621()
{
uchar i;
for(i=0;i<32;i++) //9-21可以清屏
{
WriteOneData(i, 0x00);
}
}
/*************TM1621全屏函数 如果用了没有全显示则有不对的地方,主要是屏焊接的问题*****************/
void quanping1621()
{
uchar i;
for(i=9;i<22;i++) //9-21可以清屏
{
WriteOneData(i, 0x0f);
}
}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定义和其它功能无关的LCD显示功能的引脚还有操作程序用P20 21 22  P34 35 用于给TM1621D和屏供电 1621D驱动*/

void main()
{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定义和其它功能无关的LCD显示功能的引脚还有操作程序用P20 21 22  P34 35 用于给TM1621D和屏供电 1621D驱动*/
        P3M0 |= 0x30; P3M1 &= ~0x30;   //34  35
  P2M0 &= ~0x07; P2M1 &= ~0x07;
  P34=0;
        P35=1;
/*断码LCD屏显示方法-定义和其它功能无关的LCD显示功能的引脚还有操作程序用P20 21 22  P34 35 用于给TM1621D和屏供电 1621D驱动*/
TM1621D_init();                //开机初始化(可以重复初使化主到主循环如果有需要的话)
delay_nms(1);
//WriteAllData(0,Tab0,16);         //LCD清显存

        //WriteOneData(0x0e, 0x06);

        Clear1621();//LCD清显存

//quanping1621();  //应该可以全显示才对

while(1)
{

}
}

/*
        WriteOneData(0x01,0x00);
        WriteOneData(0x02,0x00);
        WriteOneData(0x03,0x00);
        WriteOneData(0x04,0x00);
        WriteOneData(0x05,0x00);
        WriteOneData(0x06,0x00);
        WriteOneData(0x07,0x00);
        WriteOneData(0x08,0x00);
        WriteOneData(0x09,0x00);
*/
        //第一位显示8
//        WriteOneData(0x09,0x0f);
//        WriteOneData(0x0e,0x0e);
        //第二位显示5

//        WriteOneData(0x0c,0x0A);
//        WriteOneData(0x0d,0x0d);

                //第三位显示2

//        WriteOneData(0x10,0x04);
/*

09 01  3b
09 02  3c
09 04  3d
09 08  空

0a 01  3a
0a 02  3g
0a 04  3e
0a 08  空

0b 01  电池1
0b 02  2f
0b 04  1p
0b 08  空

0c 01  2b
0c 02  2c
0c 04  2d
0c 08  空

0d 01  2a
0d 02  2g
0d 04  2e
0d 08  空

0e 01  电池空
0e 02  1f
0e 04  电池3
0e 08  空

0f 01  1b
0f 02  1c
0f 04  1d
0f 08  空

10 01  1a
10 02  1g
10 04  1e
10 08  空

*/

        //WriteOneData(0x0a,0x0f);
        //WriteOneData(0x0b,0x0f);

        //WriteOneData(0x0B,0x07);

        //WriteOneData(0x15,0x0f);

        //WriteOneData(0x12,0x0f);   //G2   9  3

        //WriteOneData(0x0b,0x01);   //G3   7  1

        //WriteOneData(0x0b,0x02);   //c2   8  2

        //WriteOneData(0x0b,0x04);   //D2   9  1

        //WriteOneData(0x0b,0x08);   //c1   10  2

//WriteOneData(0x0b,0x01);   //D2   7  1

/*
WriteOneData(0x0c,0x01);   //E3   7  2
WriteOneData(0x0c,0x02);   //G2   9  3
WriteOneData(0x0c,0x04);   //G2   9  3
WriteOneData(0x0c,0x08);   //G3   7  3

  302. WriteOneData(0x0d,0x01);   //f3   7  4
  303. WriteOneData(0x0d,0x02);   //b2   8  3
  304. WriteOneData(0x0d,0x04);   //f2   9  4
  305. WriteOneData(0x0d,0x08);   //b1   10  3

  306. */

        //第二位基本可以显示
        /*
WriteOneData(0x0e,0x03);
WriteOneData(0x0f,0x07);
WriteOneData(0x10,0x03);
*/

        /*

        WriteOneData(0x01,0x00);
        WriteOneData(0x02,0x00);
        WriteOneData(0x03,0x00);
        WriteOneData(0x04,0x00);
        WriteOneData(0x05,0x00);
        WriteOneData(0x06,0x00);
        WriteOneData(0x07,0x00);
        WriteOneData(0x08,0x00);
        WriteOneData(0x09,0x00);
        WriteOneData(0x0a,0x00);

        WriteOneData(0x11,0x00);
        WriteOneData(0x12,0x00);
        WriteOneData(0x13,0x00);
        WriteOneData(0x14,0x00);
        WriteOneData(0x15,0x00);
        WriteOneData(0x16,0x00);
        WriteOneData(0x17,0x00);
        WriteOneData(0x18,0x00);
        WriteOneData(0x19,0x00);
        WriteOneData(0x1a,0x00);
        WriteOneData(0x1b,0x00);
        WriteOneData(0x1c,0x00);
        WriteOneData(0x1d,0x00);
        WriteOneData(0x1e,0x00);
        WriteOneData(0x1f,0x00);
        WriteOneData(0x20,0x00);
        WriteOneData(0x21,0x00);
        WriteOneData(0x22,0x00);
        WriteOneData(0x23,0x00);
        WriteOneData(0x24,0x00);
        WriteOneData(0x25,0x00);
        WriteOneData(0x26,0x00);

        */

/*

        //101  001110   0001 1100
         //WriteOneData(0x0a,0x0d);

        //WriteOneData(0x0d,0x0f);

//        WriteOneData(0x10,0x02);          //LCD SEG10到SEG21显示0~5

        // WriteOneData(0x0b,0x00);
        // WriteOneData(0x0c,0x08);

//         WriteOneData(0x0d,0x00);
//         WriteOneData(0x0e,0x0a);

        //WriteOneData(0x0b, 0x00);
        //WriteOneData(0x0A, 0x05);
        //WriteOneData(0x0b, 0x0b);
                        //WriteOneData(0x0f, 0x04);
        //WriteOneData(0x09, 0x01);
        //        WriteOneData(0x09, 0x0b);

        //        WriteOneData(0x0b, 0x0b);
        //        WriteOneData(0x0c, 0x0b);

//WriteOneData(0x09, 0x0d);
        //WriteOneData(0x0f, 0x02);

        //ping1621();
         //

//WriteOneData(0x0e, 0x02);
//WriteOneData(0x0e, 0x04);
//WriteOneData(0x09, 0x0d);

//WriteAllData(0x09,Smg,1);         //LCD清显存

        //Clear1621();

                        //WriteOneData(0x0f,0x08);
//        WriteOneData(0x09, 0x05);

*/

LCD驱动芯片TM1621D『官方最新规格书』.pdf (1.98 MB, 下载次数: 0) 规格书

lCdstc32GGGGGGGGGGGG.rar (63.12 KB, 下载次数: 0) 绝对通过的源码

楼主:
谢谢老大认可

网友A:
资料挺好的。认真看了一下。给楼主提个小建议,要提高一下文字表述的水平。很多语句写得不通顺,语义表达也不是很到位,有点影响阅读。
很多工程师不注重文字表达,结果在项目沟通、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推广方面都会吃亏。好东西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形成规范的文件材料,才能更好地把技术交流出去。

楼主(2024-12-26):
引用 网友A:
资料挺好的。认真看了一下。给楼主提个小建议,要提高一下文字表述的水平。很多语句写得不通顺,语义表达也 ...

非常感谢。的确很多时候表达不好。平时基本不说话的。把精力多用到了研究东西上了。这个研究了小两个月。真是太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