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软件怎么把单片机检测功能去掉了?

楼主(2024-11-24):
由于换了笔记本电脑,重新下载安装了STC-ISP软件,我用的是6.94L  版,之前左下角有个检测单片机型号的按钮,怎么没有了?
感觉挺实用的。

网友A:
6.94还有

网友B:
现在好像都升级到 AI-ISP 没有 STC-ISP 了。

网友C:
最新版又有了.

网友D:
下载最新版6.94X版本的, 又添加回来了单片机型号检测按钮

网友E:
我都用到6.94Y了,还是得跟着冠方更新啊

网友F:
这个功能确实方便,点击一下“检测”,自动识别芯片型号,不用在列表里一个一个找了。

网友G:
换了个名字,叫“检测选项”,提示是“检测MCU型号和相关硬件选项”,应该是功能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