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H3K64S4自主设计的板子焊好后串口无法通信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24-11-24):
基于STC8H3K64S4芯片DIY电路设计的板子(原理图和PCB确认没有问题)。问题①:自己焊接完成后,使用stc-isp串口下载keil程序时无法下载,提示“串口未打开”,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吗?
问题②:使用同一版本PCB设计DIY出来以前成功烧录的板子重新下载程序,串口通讯没有问题,但下载时一直提示“检测单片机”,请问这个能怎么解决呀?

网友A:
STC51单片机下载时,需要冷启动,即上位机选择正确的串口以后,点击"下载"以后,再把单片机硬件上电.这个步骤楼主没有说明是否操作正确!

网友B:
没有冷启动,试试用冷启动方式下载程序,即先不上电,然后点下载再上电,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是下载口有接其它电路或是线序有错

网友C:
附件的数据手册是21年的 请您去更新到24年11月
串口下载 电路图要放出来 或者使用冠方提供USB-Link1D,全自动烧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冷启动,试试用冷启动方式下载程序,即先不上电,然后点下载再上电,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是下载口有接其它 ...

现在都是 全自动停电/上电烧录了,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51单片机下载时,需要冷启动,即上位机选择正确的串口以后,点击"下载"以后,再把单片机硬件上电.这个步骤楼 ...

我是上电了连接串口提示“检测单片机”,但reset后还是这个提示一直检测不到。这样算冷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冷启动,试试用冷启动方式下载程序,即先不上电,然后点下载再上电,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是下载口有接其它 ...

好的谢谢,我是上电了连接串口提示“检测单片机”,但reset后还是这个提示一直检测不到。这样算冷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