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自行车里程测速仪C语言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4-11-25):
利用霍尔传感器进行测速超速进行蜂鸣器报警,并用蓝牙传输到手机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clk = P1^3;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1^4;          //数据线
sbit rst = P1^5;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float f_hz        ,speed_m;        //速度

uchar TH11,TL11;
uchar flag_en;   //开始计算速度使能

uint juli_s;             //每秒走的距离
uint juli_z;         //总路程
float zhijing = 0.55;  //直径 0.55M
uint s_zhijing = 55;
long zong_lc;        //总量程

bit flag_1s = 1;             //1s

uchar menu_1,menu_2;  //设置不同参数的变量

bit flag_200ms ;          //200毫秒的变量
uint shudu;   //定义速度的变量
uint bj_shudu = 50;         //报警速度

sbit key1 = P3^6;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2 = P3^5;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3 = P3^4;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4 = P3^3;                //按键IO口定义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0;                  //关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TH0 = 0x3c;
        TL0 = 0xb0;     //定时50ms中断一次
}

/***********计算速度函数**************/
void menu_dis()          //计算速度函数
{
        if(menu_1 == 0)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flag_en == 1))
                        {
                                flag_en = 0;
                                 //1s = 1 / 1000000us;          // 1m/s=0.001km除以1/3600h=3.6km/h
                                f_hz = 1/(TH11 * 256 + TL11) / 1000000 ;  //算出来就是秒
                                speed_m = f_hz * zhijing * 3.14  ;        //算出来的是m/s
                                juli_z = juli_z + speed_m;        //里程
                                shudu = speed_m * 3.6 ;        //(带个小数点) km/s
                                zong_lc += speed_m;                                 //总路程m
                        }
                        write_lcd2(1,3,shudu);                //显示速度
                        write_lcd4(2,3,juli_z);                //显示里程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key1 == 0 || key2 == 0 || key3 == 0 || key4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1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1;         //得到按键值
                if(key2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2;         //得到按键值
                if(key3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3;         //得到按键值
                if(key4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4;         //得到按键值
        }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报警速度
                {
                        write_string(1,0,"set-sd:00km/h   ");
                        write_string(2,0,"zlc:             ");
                }
                if(menu_1 == 3)          //设置直径
                {
                        write_string(1,0,"  Set Zhijing  ");
                        write_string(2,0,"               ");
                }
                  if(menu_1 > 3)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menu_1 = 0 退出设置了,在正常显示界面下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
                {
                        menu_2 ++;
                        if(menu_2 > 2)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键
                        {
                                shi+=0x01;            //设置时钟加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设置时钟减1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键
                        {
                                fen+=0x01;                //设置分钟加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设置分钟减1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键
                        {
                                miao+=0x01;                //设置秒钟加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设置秒减1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键
                        {
                            week+=0x01;                //设置星期加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设置星期减1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键
                        {
                            nian+=0x01;                //设置年加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设置年减1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键
                        {
                            yue+=0x01;                //设置月加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设置月减1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键
                        {
                            ri+=0x01;                //设置日加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设置日减1
                        }
                }
                write_lcd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lcd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lcd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lcd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lcd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lcd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lcd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设置报警速度
                {
                        if(key_can == 3)        //加键
                        {
                                bj_shudu++;                   //设置报警速度加1
                                if(bj_shudu >= 99)
                                        bj_shudu = 99;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bj_shudu != 0)
                                        bj_shudu -- ;        //设置报警速度减1
                        }
                }
                if(menu_2 == 2)                  //把总量程清零
                {
                        if(key_can == 3)
                        {
                                zong_lc= 0;
                        }
                        if(key_can == 4)
                        {
                                zong_lc= 0;
                        }
                }

                write_lcd2(1,7,bj_shudu);   //显示报警速度
                write_lcd7(2,4,zong_lc);    //显示总量程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
        }
        if(menu_1 == 3)                        //设置直径
        {
                if(key_can == 3)        //加键
                {
                        s_zhijing++;
                        if(s_zhijing >= 999)
                                s_zhijing = 999;
                }
                if(key_can == 4)        //减键
                {
                        if(s_zhijing != 0)
                                s_zhijing -- ;
                }
                zhijing = s_zhijing ;
                write_lcd2(2,5,s_zhijing);                //显示直径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shudu >= bj_shudu)  //速度大于等于报警速度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

uchar buff[5];        //蓝牙接收的数据
uchar flag_s_en;      //蓝牙接收完成的变量
uchar Tx_Buf[15]={0}; //蓝牙发送数据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串口波特率9600
        TL1 = 0XFD;
}

/***************串口发一个数据******************/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串口发一串数据******************/
void send_uart0_dat(uchar *p,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num;i++)
                send_uart(p[i]);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_shuju()        //发送数据
{
        Tx_Buf[0] = 0XF1;  //开始地址
        Tx_Buf[1] = shudu;   //速度
        Tx_Buf[2] = juli_z/256;     //里程高8位
        Tx_Buf[3] = juli_z%256;         //里程低8位
        Tx_Buf[4] = 0XF2;   //结果地址
        send_uart0_dat(Tx_Buf,5);
}

/****************接收***************/
void uart_shou()
{
        if(flag_s_en == 2)  //接收到设置的报警值
        {
                flag_s_en = 0;
                if(buff[0] == 0xA1)                //蓝牙接收速度报警值
                {
                        bj_shudu =  buff[1];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key_with();                 //按键设置程序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menu_dis();          //计算速度函数
                        clock_h_l();        //报警函数
                        send_shuju();      //蓝牙发送数据
                }
                uart_shou();   //蓝牙接收函数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char value;
        value ++;
        if(value >= 2)
                value =0;
        switch(value)
        {
                case 0:
                        TH1 = 0;
                        TL1 = 0;
                        break;
                case 1:
                                TH11 = TH1;          //保存时间
                                TL11 = TL1;
                                flag_en = 1;
                        break;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tr0() interrupt 4
{
        uchar i;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中断标志清零
                i++;
                buff[i]=SBUF;           //接收串口数据 放到数组里面
                if(i>=3)           //接收完成
                {
                        i=0;flag_s_en=2;  //接收成功
                }  // 停止接收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定时50ms中断一次
        value++;
        if(value % 4 == 0)
                flag_200ms = 1;

        if(value >= 20)  //1秒   才是一秒钟的速度
        {
                value = 0;
                flag_1s = 1;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