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638驱动3个1寸和一个4位0.4寸数码管亮度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4-11-25):
怎样把4位0.4的亮度降低一下?

网友A:
TM1638可通过程序设置亮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38可通过程序设置亮度等级

可是这个是整体变化的,无论怎样0.4寸的都比1寸的亮,0.4的是单芯,1寸的双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是整体变化的,无论怎样0.4寸的都比1寸的亮,0.4的是单芯,1寸的双芯

同一个驱动芯片驱动混用不同尺寸的数码管当然单芯的比双芯的亮些。可以在0.4寸的数码管的段引脚加限流电阻降低亮度以适配1寸数码管的亮度。

网友C:
1吋数码管和0.4吋数码管的管芯电压可能不一样,如果1吋是2串的管芯,电压就高,显示亮度肯定和0.4吋的不一样

网友D:
在需要降低亮度的数码管输出段上加电阻解决。

楼主:
原来是用74HC164的,大数码管是共阳极,用PNP三极管驱动COM,4位0.4是共阴极,也是PNP三极管,但是是发射极接COM的,使用同样的限流电阻,亮度基本一致。
在原来电路基础上大的改成共阴极,发现亮度差别更大。
如果1638还是要增加8颗电阻,那这个意义似乎不大了。

网友D:
不想要电阻?那就2片aip650驱动得了,650 1片不到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要电阻?那就2片aip650驱动得了,650 1片不到0.2

这个能驱动共阳极的?如果从节省IO上来说还可以

网友E:
同一个芯片驱动不同大小的数码管,亮度当然不一致了。不同的数码管LED电压也不一样。要不串电阻,要不用两个芯片驱动。

网友F:
亮的串电阻,用可调确定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