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式兆欧表,短接测试指针不归0

楼主(2024-11-27):
摇表指针没发现卡阻现象,开路测试指到无穷大正常。短接测试,表针摆动到刻度盘以下,然后回到0.5左右。以前是归0的。请问好不好修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测试夹或者是螺丝柱它里面的接线接触不好有了阻值,所以你短路的时候直接测量确实是有阻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测试夹或者是螺丝柱它里面的接线接触不好有了阻值,所以你短路的时候直接测量确实是有阻值的

这个阻值完全不影响的,不过0.5M的误差我是忽略不计的,小阻值的累加上去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测试夹或者是螺丝柱它里面的接线接触不好有了阻值,所以你短路的时候直接测量确实是有阻值的

将接线柱从内部锡焊短接,问题依旧。用数字万用表交流量两个弹簧,摇起来显示0.  用直流档量弹簧,接线柱短接的时候350v左右。接线柱不短接的时候523v左右。怕是表头坏了,实在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C:
换个数字的兆欧表/绝缘表,也挺好使,还不用摇到外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