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17的AUDIO如何使用呀

楼主(2024-11-27):
proteus8.17的AUDIO如何使用呀

网友A:
这是个音频源。右键点击--属性-添加音频文件路径

网友B:
打开 Proteus 8.17 软件,点击菜单栏的 “File”,选择 “New Project” 创建一个新项目,并为其命名保存 。 点击工具栏中的 “P” 或选择菜单栏中的 “Place Component”,在元件库窗口中搜索 “AUDIO GENERATOR”,也可导航至 “Sources” 分类下选择 “AUDIO GENERATOR”,将其添加到原理图中

网友B:
添加音频发生器 打开 Proteus 8.17 软件,点击菜单栏的 “File”,选择 “New Project” 创建一个新项目,并为其命名保存 。 点击工具栏中的 “P” 或选择菜单栏中的 “Place Component”,在元件库窗口中搜索 “AUDIO GENERATOR”,也可导航至 “Sources” 分类下选择 “AUDIO GENERATOR”,将其添加到原理图中. 连接音频发生器 将音频发生器放置在原理图合适位置后,点击工具栏中的 “W” 或选择菜单栏中的 “Place Wire”,把音频发生器的输出连接到需要测试音频电路的输入端口. 配置音频发生器参数 双击音频发生器图标,打开属性设置窗口,可以设置音频信号的频率、幅度、波形等参数。如可选择生成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不同类型的音频波形. 加载音频文件(若需要播放特定音频文件) 右键点击音频发生器,选择 “属性”,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找到 “音频文件路径” 选项,点击右侧的文件夹图标,浏览并选择要播放的音频文件路径,添加完成后,即可在仿真时播放该音频文件. 运行仿真 点击工具栏中的 “Run” 或选择菜单栏中的 “Run the Simulation”,打开 Proteus 模拟器. 分析输出波形 在模拟器中可使用提供的测量工具,测量输出波形的幅度、频率等参数,以验证电路性能是否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