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即热式电热水器显示面板里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4-11-27):
芯片是用来NTC测温和数码显示,没有丝印,不知道是什么芯片,NTC温度探头烧坏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网友A:
有型号也没用,里面带程序的。这种一般是OTP单片机。

网友B:
这种是无字单片机,最早是PIC单片机8个脚的型号,后来一众国产都有类似产品,典型的国产品牌有芯圣、华芯微、辉芒微、应广等等,还有一些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厂家也提供此类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