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 只有7只 脚,见过吗

楼主(2024-11-27):
从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线路板拆下来,数码管只有7 只脚,却
实现了 时钟的功能。
开始我以为 数码管里 集成了ic,仔细看 是没有ic,
百度了一下,说是 什么复用可以这样,

网友A:
我不清楚楼主的数码管带冒号还是小数点还是米字管什么的,由于不知道段码数量无法确定是如何接线的,有没有集成IC需要照X光或拆解后才知道。

网友B:
查理复用数码管,7个引脚可以驱动42个笔段

网友C:
可以的,一般简易的数字电压表大多数都用这种数码管,同一个引脚通过定义不同的电平可以连接多个二极管

网友D:
这个灯外接有一个驱动芯片

网友E:
三楼正解:查理复用。
1、驱动发光二极管最多有:引脚数*(引脚数-1)=7*6=42;
2、接法是任意 2 个引脚上都正向和反向各接 1 只发光二极管;
3、如果不要小数点或其他符号,7 个引脚可做 6 位数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楼正解:查理复用。
1、驱动发光二极管最多有:引脚数*(引脚数-1)=7*6=42;
2、接法是任意 2 个引 ...

确实是这样,我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楼正解:查理复用。
1、驱动发光二极管最多有:引脚数*(引脚数-1)=7*6=42;
2、接法是任意 2 个引 ...

确实是这样,我用电池 识别 出每2个脚是 什么段

楼主:
上表格 最上面一行是 z正极,最左列是负极,中间格表示 点亮的段,
如,2脚+,1脚—,则 1a,第一位的a段 点亮

网友F:
也就是说扫描一次花的时间比较长,占空比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测试过6脚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54-1.html

显示的原理 可以简单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