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
1.封装预览和元件封装添加问题,为什么能预览,但是双击打开元件是没有封装的?哪怕添加了后,关闭再次打开还是没有。这个影响到updata到PCB不?

2.管脚本身的粗细能调不?怎么调?

3.Altium Designer19查找元件不能精准定位到元件。而是会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怎么回事?

Altium Designer19查找元件不能精准定位到元件。而是会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怎么回事??

Altium Designer19查找元件不能精准定位到元件。而是会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怎么回事??.png

网友A(2024-11-28):
1.把messages固定到下面的栏上,搜索后会自动弹出会收起,不影响视图
2.你那个框里的是要添加封装,当然没有封装信息,要选择封装后里面才会有封装信息,右边栏的封装信息已经有了那就是有封装,简单试验的办法就是直接就单个元件,然后UPDATA一个PCB,看看有没有在PCB那里出现封装就可以了
3.这个我知道可以定长短,还真没有关注粗细问题,所以不清楚,再说,粗细变化有什么用?用到电路图上也不协调啊,连线就这么大

网友B:
查找之后原理图上是会有元件的,把页面关闭就行。管脚应该只能改长度,不能改粗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把messages固定到下面的栏上,搜索后会自动弹出会收起,不影响视图
2.你那个框里的是要添加封装,当然没 ...

把messages固定到下面的栏上-----这个怎么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