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终端用户会把12V、24V、36V 、48V、60V锂电池组接反,因此有必要增加三种控...

楼主(2024-11-27):
有很多终端用户会把12V、24V、36V 、48V、60V锂电池组接反,因此有必要增加三种控制电路(过温、过流、短路保护已经有)

1.电池输出控制电路---这个简单直接一个PMOS+三极管/NMOS+mcu控制脚就可以实现

2.电池防反接电路---针对不同的电池电压要怎么设计电路才合理?NMOS串联在电池负极B-和电路的GND之间?当B+和B-接反的时候,NOMS截止?或者是PMOS串联在B+和负载之间?当B+和B-接反的时候,POMS截止?这个是不是和第一个电池输出控制电路有冲突呢?针对这5个电压要怎么设计电路才合理?

3.过压保护电路---针对电路有概率接错电池,导致电路板元件被高压击穿,这5个电池电压的PCBA,需要分别设计过压保护电路。过压点分别是16V、32V、40V、56V、72V,要如何设计才合理?

网友A:
按标准化的接口来做,比如这样的双列接口:

永远不会有接错、接反电池的可能,除非线序错了。

网友B:
在电源入口加个TVS管,应该可以实现防反接和过压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标准化的接口来做,比如这样的双列接口:

你这个接口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入口加个TVS管,应该可以实现防反接和过压保护吧

怎么可能。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没那么简单的

TVS就是带有过压保护,另外一个单向的TVS管,如果反接了,电源直接从TVS正极流向负极,不会再通向电路板了。

网友C:
1.这是电池组,不仅要考虑电池接错,还要考虑充电问题
2.如果只是做防电池组接错,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做防呆,也就是不同的电池用不同的输入端子。错了插不进
3.如果结构不允许做防呆。12/36V的电池可以做过压;12V过压点设计在15V;36V的设计在45V;用PMOS+运放做,这种电路缺点是待机功耗大,会超过1ma;要功耗低可以用单片机机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是电池组,不仅要考虑电池接错,还要考虑充电问题
2.如果只是做防电池组接错,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 ...

有没有具体的图纸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有用过台式电脑?建议去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