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设配置问题

楼主(2024-11-27):
外设配置时不会配怎么办,手册上只有电路图和各个寄存器。像有些视频教程会教先配置什么再配置什么,那要是自己配置不会咋办

网友A:
感觉要根据例程和手册,慢慢摸索

网友B:
用库啊,操作寄存器太麻烦了。

网友C:
既然是STM32,或者说单片机之类的,都会经常涉及外设的操作,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是必须的

网友C:
  • 这个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是必须的。很多芯片的都是常见的接口之类的,比如IIC,SPI,串口等。
  • 那对于STM32来说,需要掌握的就是各个接口,外设的使用方法,只能说这就是最最基础的。
  • 其次呢,每个芯片手册都有对应的接口时序,你在使用单片机去编写这些时序的同时,要时刻去验证是否正确,示波器也好,逻辑分析仪也好都是可以帮助检查自己编写是否有误。
  • 最好的资料就是手册,慢慢来吧。

网友D:
用arduino 配啥配,直接开搞

网友E:
很多开发板都有例程,网上也很多讲各种外设配置的博客,照着弄就行了

网友F:
用STM32CubeMX软件自动生成配置

网友G:
cubemx图形化挺好用的

网友H:
刚入门,建议使用3.5标准库,可以参考正点原子和野火 的视频,熟悉单片机内部以后建议使用cubemax直接生成,不建议新手直接上cubemx,运气好了,很方便,运气不好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I:
看了几遍教学视频以后, 就要动手做做范例了, GPIO接上LED灯,  控制LED灯ON/OFF; 再用定时器控制1s闪一次.  从基本的操作起步, 原子野火的视频, pdf教程说得非常详细.

网友J:
外设操作,也就是你使用这个外设的功能,在编程中对应应用的驱动接口和芯片的驱动,例如普通IO口,串口,SPI等等,看芯片规格书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去拷贝一些所谓的配置,毕竟每一款芯片推出来的BSP不一定一一对应。

网友K:
看这个外设的规格书,里面有写的

网友L:
直接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