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耳机左耳无法充电

楼主:
     各位大佬好,小弟有个soundpeats h1的无线耳机,目前左耳无法开机,右耳正常。经测试,充电仓输出的供电都为5V,右耳可以正常充电,左耳放入耳机仓会有指示灯闪烁白灯一下然后灭掉的现象,偶尔也会出现一直亮红灯充电但充不进电的现象。    目前在右耳耳机关机状态下,测试耳机充电触电两端的电阻,左耳为20多M欧,右耳为17k。
    发这个贴1是看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能不暴力方式的拆解这个耳机,2是想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耳机损坏的原因,还有没有不拆解的分析方法。
在此多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A(2024-11-28):
耳机照片如下

网友B:
不拆机就算是产品电路设计人员单看这静态阻值,也分析不出问题呀

网友B:
是不是有剧烈摔过?

网友C:
这种情况怀疑是电池坏了

网友D:
能不能充都果断扔掉,不要带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对人伤害太大

网友A(2025-08-07):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怀疑是电池坏了

是的,拆开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充都果断扔掉,不要带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对人伤害太大

我一般都是午休时听一会停掉当耳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