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使用mp2491偶尔烧芯片或电源流入测V+的铜皮

楼主(2024-11-28):
MP2491用于19v(采购的电源适配器)降压至12v,及5v。2路的输入相同,用2颗分别降。负载都不大,但会出现芯片烧坏,电源19v流入端铜皮烧坏的情况。2路都有会发生,有用过这颗芯片的大佬,给点建议,以及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烧铜皮是由于芯片被击穿,说明有高电压冲击,选合适的TVS应该可以预防

网友B:
1.如果负载电流超过了MP2491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力,可能会导致过热和损坏。确保你选择的MP2491型号能够处理所需的最大负载电流。
2.散热设计不当,会导致芯片温度过高而烧毁。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散热措施,合理的PCB布局去帮助散热。
3.虽然说MP2491可以最高处理26V的输入电压,但是如果输入电压超过其额定范围,或者波动较大,可能也会伤害芯片。注意检查输入电压是不是稳定且一定在规定的范围内。
4.输入和输出端的电容选择不当也可能导致问题。确保使用高质量的电容,且其额定电压和容量符合要求。
5.电源流入端的铜皮烧坏很有可能是由于布线不合理导致的局部过热。要给到大电流路径上的铜箔宽度足够,并且尽量短,减少电阻和发热。
6.如果反馈回路设计不当,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从而影响转换器的工作状态。检查下反馈回路的设计,确保稳定
7.电源质量问题,换一个高质量的电源再试试。我经常有因为电源影响到电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