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如何显示温度曲线?

楼主(2024-11-28):
有大佬会做lcd12864显示温度曲线吗

网友A:
lcd12864只是个显示设备,画线属于图形算法的范畴、比如线性插值等。

网友B:
可以自己划线,就是计算好坐标,比如你20C的坐标用(20,30),25度用(28,35)类似这种。

网友C:
可以做的,屏幕128*64个像素点,通过控制每个点,可以行或列驱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