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理电路:桶装水电动抽水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11-29):
不错,可以去打板diy一个。

网友B(2025-05-17):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去打板diy一个。

打板自己做就不合算了,一个成品才多少钱。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完全正确?请教电机负极到电池负极的回路在哪里?

网友D(2025-07-12):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完全正确?请教电机负极到电池负极的回路在哪里?

电路不对,芯片输出应该是到mos管驱动电机

网友E:
U2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F(2025-08-28):
1.本图由市售抽水机拆解绘制
2.U2型号已被抹掉,不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2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U2型号已被厂家抹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完全正确?请教电机负极到电池负极的回路在哪里?

电路依照实物绘制,基本正确。电机由U1控制,所以其负极并不与电池负极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