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楼主(2024-11-29):
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A:
没有很好的办法,其他方案要么继电器切换,体积大静态耗电大,多MOS管切换,要很多元件实现

网友B:
如果银子多,低电压的话,可以用LT4320这类IC控制MOS管来整流

网友C:
按理说这个与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一样,理论上MOS管可以组成一个压降比较小的方案,但无极性与防反接还不太一样,一个是反接后能正常供电,一个是反接后截止供电,可以参考一下防反接电路看看能不能用MOS管搞个无极性电路出来,这个没有尝试过,只能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D:
你输入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E:
用MOS管,不过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输入直流还是交流?

无极性输入肯定是直流啊,你用交流不用桥整那你用什么整流?

网友G:
要成本低用4个肖特基二级管,不计成本 用全桥MOS

网友H:
同步整流二极管可以,就是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这个与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一样,理论上MOS管可以组成一个压降比较小的方案,但无极性与防反接还不太一 ...

是的   这个和防反接是不一样的

楼主:
MOS管如何实现无极性

楼主:
很多人说用MOS管可以实现无极性输入   具体的图纸又给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很好的办法,其他方案要么继电器切换,体积大静态耗电大,多MOS管切换,要很多元件实现

什么叫没有很好的办法?楼主的问题是在简单问题复杂化!

这是课堂教师提给学生思考的问题,一个没有具体应用价值的问题!

一个D型接插头搞定的问题,他故意用个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用MOS管可以实现无极性输入   具体的图纸又给不出来

[/ur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用MOS管可以实现无极性输入   具体的图纸又给不出来

图纸不是贴出来了吗/自己不动手试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用MOS管可以实现无极性输入   具体的图纸又给不出来

给你一个示意图吧,

网友E:
前面的参数和稳压管极性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叫没有很好的办法?楼主的问题是在简单问题复杂化!

这是课堂教师提给学生思考的问题,一个没有具 ...

是想要实现正反接都可以   可能应用场景你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参数和稳压管极性有误。

你这个RL1是继电器还是什么?后面四个MOS管的工作过程麻烦讲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