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勾选不到messages呢 我是想把这个锁定在左边下边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勾选不到messages呢 我是想把这个锁定在左边下边

Altium Designer19勾选不到messages呢

Altium Designer19勾选不到messages呢

网友A(2024-11-30):
不可以  只能放置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点击出现后拖动会出现四个位置图标见下图
最好的位置建议放在右边如下图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右边勾选后,鼠标左键点击MESSAGES标签后不要松开左键,然后拖动标签到你想放置的区域,看到区域处有蒙版一样的效果变化后松开鼠标左键,窗口就贴合到你想要的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勾选后,鼠标左键点击MESSAGES标签后不要松开左键,然后拖动标签到你想放置的区域,看到区域处有蒙版一 ...

你好  感谢回复 关键是勾选不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只能放置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点击出现后拖动会出现四个位置图标见下图
最好的位置建议放在右 ...

谢谢  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勾选后,鼠标左键点击MESSAGES标签后不要松开左键,然后拖动标签到你想放置的区域,看到区域处有蒙版一 ...

已经按你的办法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