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修改单片机掉电模式过程中自动唤醒且可手动唤醒的程序

楼主:
硬件:
1、使用stc8g1k08a-8pin单片机
2、手动按键(sdkey)、设置按键(szkey)、3个指示灯,输出led灯。
程序需求:
1、按设置键设置led灯亮的时间,
(指示灯1亮表示3秒、
   指示灯2亮表示6秒、
   指示灯3亮表示9秒、
   指示灯3和1亮表示12秒
   指示灯3和2亮表示15秒
   指示灯3和2和1全亮表示18秒)
2、设置后按(sdkey)键可验证led运行时间、
3、led灭后10秒进入掉电模式,掉电模式24小时后,led自动按设置时长亮灯,10秒后再次进入掉电模式,如此循环。
4、在掉电模式(24小时)过程中,手动(sdkey 或szkey)可唤醒,唤醒后,led按照设置时长亮灯,并可进行第1步和第2步操作。
求修改: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ms;time1;time2;
u16 mode;
sbit led = P3^0;
sbit sdkey = P3^2;
sbit szkey = P5^4;
sbit led1 = P3^1;
sbit led2 = P5^5;
sbit led3 = P3^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z;
for (x=y;x>0;x--);
for (z=110;z>0;z--);
}
/****************/
void sz()
{
  switch(mode)
   {
    case(0):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1):led1=1;led2=0;led3=1;break;
    case(2):led1=1;led2=1;led3=0;break;
    case(3):led1=0;led2=1;led3=0;break;
    case(4):led1=1;led2=0;led3=0;break;
    case(5):led1=0;led2=0;led3=0;break;
   }
}
/****************/
void main()
{
  P1 = 0xff;
  P3 = 0xff;
  P5 = 0xff;
  P1M0 = 0x00;
  P1M1 = 0x00;
  P_SW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WKTCL = 0xff; //设定掉电唤醒时钟约为1秒钟
  WKTCH = 0x87;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
/********************/
void server(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ms++;
if(ms>=20)
   {
    ms = 0;
    time1++;
    if(time1==1)
      {
      led=0;//
      }
    if(time1==1+3+time2)
      {
      led=1;
      }
    if(time1==1+3+time2+10)
      { time1=0;
        led1=led2=led3=1;
        i=86400;
        while(i--)
          {
           PCON=0x02;
           _nop_();
           _nop_();
          }
       }
   }
/****************/
sz();
  if(szkey==0)
   {
    delay(10);
    if(szkey==0)
     {
      mode++;
      time1=1;
      if(mode==6)
       {
        mode=0;
       }
        while(!szkey);
     }
   }
/****************/
if (mode==0)
    {
    time2=0;
    }
if (mode==1)
    {
    time2=3;
    }
if (mode==2)
    {
    time2=6;
    }
if (mode==3)
    {
    time2=9;
    }
if (mode==4)
    {
    time2=12;
    }
if (mode==5)
    {
    time2=15;
    }

/******************/
if(sdkey==0)
        {
         delay(5);
         while(sdkey==0)
           {
            led = 0;
            time1 = 1;
           }
         }
}
/******************/

网友A(2024-11-29):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ms,time1,time2;
u16 Sec = 0;
u8 hr = 0;
u16 mode;
sbit led = P3^0;
sbit sdkey = P3^2;
sbit szkey = P5^4;
sbit led1 = P3^1;
sbit led2 = P5^5;
sbit led3 = P3^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z;
        for (x=y; x>0; x--);
        for (z=110; z>0; z--);
}
/****************/
void sz()
{
  switch(mode)
   {
    case(0):led1=0;led2=1;led3=1;time2=3;break;
    case(1):led1=1;led2=0;led3=1;time2=6;break;
    case(2):led1=1;led2=1;led3=0;time2=9;break;
    case(3):led1=0;led2=1;led3=0;time2=12;break;
    case(4):led1=1;led2=0;led3=0;time2=15;break;
    case(5):led1=0;led2=0;led3=0;time2=18;break;
   }
}
void led_On()
{
        led = 0;
        ms = 0;
        time1 = time2 + 10;
        EX0 = 0;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led_On();
}
/****************/
void main()
{
        P3 = 0xff;
        P5 = 0xff;
        P_SW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WKTCL = 0xff; //设定掉电唤醒时钟约为1秒钟
        WKTCH = 0x87;
        TMOD = 0x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T0 = 1;
        EX0 = 0;
        time1 = 10;
        while(1)
        {
                if(szkey==0)
                {
                        delay(10);
                        if(szkey==0)
                        {
                                sz();
                                mode++;
                                if(mode==6)
                                {
                                        mode=0;
                                }
                                while(!szkey);
                        }
                }
                /******************/
                if(sdkey==0)
                {
                        delay(5);
                        if(sdkey==0)
                        {
                                led_On();
                        }
                        while(sdkey==0);
                }
                if(time1==0xFF)
                {
                        PCON=0x02;
                        _nop_();
                        _nop_();
                        if(Sec++>=3600)
                        {
                                Sec = 0;
                                if(hr++>=24)
                                {
                                        hr = 0;
                                        led_On();
                                }
                        }
                }
        }
}
/********************/
void server(void) interrupt 1
{
        if(time1)
        {
                ms++;
                if(ms>=20)
                {
                        ms = 0;
                        time1--;
                        if(time1<10)led = 1;
                        if(time1==0)
                        {
                                time1=0xFF;
                                led1=led2=led3=1;
                                Sec = 0;
                                hr = 0;
                                IE0 = 0;
                                EX0 = 1;
                        }
                }
        }
}
        /******************/

网友B:
楼主想实现的功能本身没有多少难度。需要使用内部掉电唤醒定时器,如果不是用电池供电没必要使用掉电模式,掉电唤醒定时器误差很大。另外还要使用EEPROM保存设置值。用一个按键接外部中断脚,睡眠状态短按外部中断唤醒,工作状态外部中断脚改为普通IO,长按2秒进入设置,3个指示灯闪烁,短按3个指示灯按2进制方式可显示7个设置状态,停按5~10秒自动退出设置状态并将设置值保存在EEPROM,如果断电下次重启不会改变运行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实现的功能本身没有多少难度。需要使用内部掉电唤醒定时器,如果不是用电池供电没必要使用掉电模式, ...

就是用电池供电使用的,目前就是,进入掉电循环后,不能手动唤醒,改手动唤醒后又不能自动进入掉电循环,所以求大佬给改一下程序,改为需要即可自动运行,又可手动唤醒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电池供电使用的,目前就是,进入掉电循环后,不能手动唤醒,改手动唤醒后又不能自动进入掉电循环, ...

手动唤醒和自动唤醒都不是问题,但24小时自动唤醒有点麻烦。因为睡眠后定时器也停止工作。掉电唤醒定时器的最长时间很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电池供电使用的,目前就是,进入掉电循环后,不能手动唤醒,改手动唤醒后又不能自动进入掉电循环, ...

你是不是搞明白 中断唤醒 是什么意思?
除了定时唤醒之外,要唤醒单片机,都是通过 中断 来唤醒的。即,你要产生  中断。就要有中断产生。
假定,你是想通过sdkey 唤醒。
那么,EX0 = 1; 呢?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呢?  哪怕 空的你也要写一个啊。

网友C: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