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抗干扰能力比STC单片机的要差很多么?

楼主(2024-11-29):
用STC单片机和STM8S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然后再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再交流接触器通断的瞬间,STM8S单片机会时不时的死机或者复位!STC单片机似乎没有发生过死机或者复位的情况!难道STM8S的抗干扰能力真的那么差么?

网友A:
是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PIC,STM8,AVR这些要发挥他们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容易,他们总是无缘无故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PIC,STM8,AVR这些要发挥他们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容易,他们总是无缘无故重启

可能和布线有关系吧,我之前用M48也非常好,抗干扰很牛逼的。还是dip的哦。贴片的也挺好的。

网友C: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最好用光耦隔离,否则干扰避免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最好用光耦隔离,否则干扰避免不了。

事实上,你看到很多板子都是一个电阻接IO,加三极管又或者直接上2003那样的驱动继电器的。我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PIC,STM8,AVR这些要发挥他们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容易,他们总是无缘无故重启

PIC原来挺强的,很多场合要求用PIC,  近些年没落了,难道后来歇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IC原来挺强的,很多场合要求用PIC,  近些年没落了,难道后来歇菜了?

我听说的是PIC的OTP的就很好,FLASH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布线有关系吧,我之前用M48也非常好,抗干扰很牛逼的。还是dip的哦。贴片的也挺好的。

布线合理的话一定程度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E:
抗干扰最差的的单片机就是EM78

网友F:
STC貌似是比较抗造。

网友G:
实测STM8S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这就是我没有用过做产品的原因。

网友H:
一直 传言 STC抗干扰强 原来是真的啊

网友H:
STC 的  ADC 都有独立的参考源﹢

网友I:
可能原因 电源干扰:当继电器或接触器通断时,会产生瞬间的电流冲击,这可能会导致电源电压波动,进而影响到STM8S的稳定性。  EMI(电磁干扰):继电器和接触器在工作时会产生电磁干扰,这些干扰可能会通过电源线或信号线耦合到STM8S上。  接地问题:不良的接地连接可能导致干扰信号的引入,特别是在高功率设备附近。  解耦电容不足:STM8S的供电部分如果缺乏足够的解耦电容,可能无法有效滤除高频噪声。  解决方案 增加滤波电容:在STM8S的电源引脚旁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如0.1μF和10μF并联),以平滑电源电压。  使用光耦合器:在STM8S与继电器之间使用光耦合器,可以有效隔离电路,降低干扰。  优化PCB布局:尽量将STM8S与高功率部件分开布置,减少走线交叉,同时做好接地处理。  引入软启动电路:对于继电器和接触器,可以考虑使用延时电路,避免瞬间的高电流冲击。  编写抗干扰程序:在软件中处理异常情况,如看门狗定时器的设置可以帮助系统在出现错误时自动重启。  使用金属外壳屏蔽:如果环境中有较大电磁干扰,可以考虑为STM8S加装屏蔽外壳。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PIC,STM8,AVR这些要发挥他们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容易,他们总是无缘无故重启

PIC不是说很牛逼的,抗干扰能力强,单周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