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程序编好了,但是proteus仿真没实现

楼主(2024-11-30):
程序编好了,但是proteus仿真没实现

网友A:
深呼吸,然后刷新,然后就好了

网友B:
没图没程序不知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楼主: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0.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Key.h"         sbit    ChuFa= P1^0;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ode LiangDu_tab[1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1100,1200,1300,1400,1500,1600,1700,1800,1900,2000,                                 2100,2200,2300,2400,2500,2600,2700,2800,2900,3000,                                                                                  3100,3200,3300,3400,3500,3600,3700,3800,3900,4000,                                 4100,4200,4300,4400,4500,4600,4700,4800,4900,5000,                                 5100,5200,5300,5400,5500,5600,5700,5800,5900,6000,                                 6100,6200,6300,6400,6500,6600,6700,6800,6900,7000,                                 7100,7200,7300,7400,7500,7600,7700,7800,7900,8000,                                                                                  8100,8200,8300,8400,8500,8600,8700,8800,8900,9000,                                 9100,9200,9300,9400,9500,9600,9700,9800,9900,10000,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t0_Init();         ChuFa=0;         while(1)         {           //等待中断         } }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 {          ChuFa=1;         n=Key();         TL0 =65536-LiangDu_tab[n]%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65536-LiangDu_tab[n]/256;                //设置定时初值         TR0=1;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ChuFa=0;   Delay10us();         ChuFa=1;         TR0=0; }

楼主: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0.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Key.h"
sbit    ChuFa= P1^0;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ode LiangDu_tab[1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1100,1200,1300,1400,1500,1600,1700,1800,1900,2000,
                                2100,2200,2300,2400,2500,2600,2700,2800,2900,3000,
                                3100,3200,3300,3400,3500,3600,3700,3800,3900,4000,
                                4100,4200,4300,4400,4500,4600,4700,4800,4900,5000,
                                5100,5200,5300,5400,5500,5600,5700,5800,5900,6000,
                                6100,6200,6300,6400,6500,6600,6700,6800,6900,7000,
                                7100,7200,7300,7400,7500,7600,7700,7800,7900,8000,
                                8100,8200,8300,8400,8500,8600,8700,8800,8900,9000,
                                9100,9200,9300,9400,9500,9600,9700,9800,9900,10000,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t0_Init();
        ChuFa=0;
        while(1)
        {
          //等待中断
        }
}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
{
        ChuFa=1;
        n=Key();
        TL0 =65536-LiangDu_tab[n]%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65536-LiangDu_tab[n]/256;                //设置定时初值
        TR0=1;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ChuFa=0;
  Delay10us();
        ChuFa=1;
        TR0=0;
}
key():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Up= P1^1;
sbit    KeyDown= P1^2;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if(KeyUp==0)
{
        Delay(20);
        while(KeyUp==0)
        {
                n++;
                for(x=0;x<20;x++)
                {
                        if(n>=99)n=99;
                }
        }
        Delay(20);
        n=n+5;
        if(n>=99)n=99;
}
        if(KeyDown==0)
{
        Delay(20);
        while(KeyDown==0)
        {
                n--;
                for(y=0;y<20;y++)
                {
                        if(n<=0)n=0;
                }
        }
        Delay(20);
        n=n-5;
        if(n<=0)n=0;
}
return n;
}
程序这样编的,外部中断能进去,定时器中断好像没作用,key.c我想写的是,按下按键不松手就会一直n++亮度会递增,按键松手就n+5亮度阶梯增加,两个功能一个是按下不松手亮度逐渐变化,一个是按下松手每按一下亮度变化一下

网友C:
仿真不能看出灯光亮度变化,可以用仿真软件自带的虚拟示波器看导通角波形以证实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