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NPN两个组合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封装SOT23-5

楼主(2024-12-01):
找一个NPN的双个连体三极管,封装为SOT23-5。

网友A:
驱动继电器单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啊,比如SS8050,SOT23封装。

网友B:
能告诉我们此选择是否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复合管有并联与串联2种形式,并联是增大电流,串联是增大放电倍数,你用在继电器,不需求放电倍数,一般用并联形的~

网友D:
SS8050就够了